请教SD卡存数据

楼主(2011-10-23):
请教SD卡存数据
有谁用过文件系统读写SD卡吗
比如我现在写了一些东西 下次接着那个位置写 怎么操作?
数据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写指令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 兄弟能说明白点吗 有QQ吗 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呵呵真是超级慢的回复。
sd卡每个字节数据都有地址,往哪儿写都行啊,记下地址就行了。不太明确你的问题

楼主:
可以 写EXCEL吗
我的意思就是我创建了一个文件,下次在这个文件里写东西,不会把之前的东西覆盖,从写到的位置接着写,或者回车。 谢谢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