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osii下的数据接收

楼主:
在ucosii下面,我用UARTCharGet函数,可是都无法接收数据,但是用UARTCharPut却可以发送数据,请问这是为什么啊 ?

网友:
回复 楼主:

目前还未实践过,求试过的网友解答一下。

网友: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一定要用中断才能接收,我发现普通方式不能接收,只能发送

网友:
不用中断也可以接收,你要一直不停通过函数UARTCharsAvail的去检查接收的FIFO有没有数据。网上有翻译好的中文的datasheet,只要是LM3S的都可以,看看UART部分,先了解UART工作流程,顶多两个小时就够了。

网友:
4楼说的对,你要先查询有没有数据收到,才能把数据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