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单片机芯片

楼主:
如何选择单片机芯片

当我们自己想要设计一个简单的产品时,先要设计其电路图,我想请教一下大家,我该如何选择单片机芯片,单片机有如此多的系列,每个系列中有好多的型号。我该如何选择,有什么标准没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要看你的设计目标来定了,因素太多了性能,稳定,成本,保密,开发软件,硬件资源...
每一种单片机都有各自的长处,多数情况下用那种型号早就定好了

网友:
标题跟内容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