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KEIL软件,编译,连接都没有问题,就是生成不 ...

楼主(2011-10-23):
为什么我的KEIL软件,编译,连接都没有问题,就是生成不了Hex文件??
我用的是STM32F103C8 有哪位大虾知道 急啊
软件
大虾

网友A:
在 project里面有个output选项里生成.hex文件上打钩就可以了

楼主:
我勾了的 上面的图片没有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