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电存储器的IIC通信

楼主(2011-10-23):
铁电存储器的IIC通信
最近在弄FM24CL64B的IIC通信,但是一直收不到应答信号,用示波器观察后发现原本的第九个时钟脉冲处SDA应该是低电平的,但现在确实高电平。这个是时序的问题吗?会不会是铁电芯片坏了,给不了应答信号?我用示波器看了SDA和SCL,时序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延时的问题具体是指哪呢?应该改什么?用相同的程序,我已经实现了对EEPROM的存储,但是对铁电就不行~~会是什么问题呢?谢谢~~~我已经调了很多天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希望大牛们能指点下~~
示波器
存储器
高电平
程序

网友A(2011-12-03):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地问题,能否给点指导!!谢谢

网友B:
你们用的是模拟IIC还是自带的?如果是模拟的话我很肯定的说,是时序的问题。重点就在程序中各处的延时。一个一个的试吧,调时序很麻烦的。我初学的,调了两个月才能读写数据。。。

网友(2012-03-11):
用EEPROM是怎么实现的啊??求教

网友C:
铁电速度很快啊,只要该高的为高该低的为低,不用延时就可以i啊

网友D(2012-04-18):
行了么
给个回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