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超低功耗时钟】软件(部分)

楼主:
  1. /**********************************************************/
    //MSP430高级实验开发组件 - DS1302时钟芯片
    //硬件连接:
    //// MSP430 MCU DS1302
    //// ------------------ ------------------
    //// | P15 | ------> | RST |
    //// | P16 | ------> | SDI |
    //// | P17 | ------> | SCLK |
    //// ------------------ ------------------
    //// MSP430 MCU LCD_DRIVE
    //// ------------------ ------------------
    //// | P10 | ------> | DAT |
    //// | P11 | ------> | WR# |
    //// | P12 | ------> | CS# |
    //// ------------------ ------------------
    //// MSP430 MCU KEYS
    //// ------------------ ------------------
    //// | P13 | ------> | KEY1 |
    //// | P14 | ------> | KEY2 |
    //// ------------------ ------------------
    //当前演示程序功能描述:
    ////
    /*********************************************************/

    //-----------------------------------------------------------------------------------------
    //程序说明:整合式LCD显示器测试程序
    //时 间:2011.10.11
    //-----------------------------------------------------------------------------------------
    #include <msp430g2231.h>
    #include "config.h"

    //-----------------------------------------------------------------------------------------
    //函数名称:main()
    //功 能: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Initial(); //初始化子程序
    Ht1621_Init(); //上电初始化LCD
    DelayMS(10); //延时一段时间
    Ht1621WrAllData();
    DS1302_Reset();

    while(1)
    {
    if(sec_flag)
    {
    sec_flag = 0;
    Process_data();
    }
    DS1302_GetData(time1);
    DS1302_SettingData();
    DS1302_GetData(time1);

    }
    }

以上是主函数的程序

本程序就是首先对ACLK(32.768KHz)进行了一个二分频,然后计数到32768/2-1就是1秒,通过用示波器测过了。其它的还没整,现在把ddllxxrr的DS1302的软件加进去,但是

  1. void DS1302_Delay(unsigned int dtime) {
     unsigned int temp;
     for(temp=0;temp}

这个代码是不是有问题,具体设置多长的时间,请ddllxxrr解释了下。嘻嘻,具体的软件可以看附件。

网友:
看了下原型如下:

//延时函数 void DS1302_Delay(unsigned int dtime) { unsigned int temp; for(temp=0;temp<dtime;temp++); } 我觉得没毛病啊,具体的延迟时间是时钟周期*dtime的数。

设置多少么,能读出数据算,反正上下上下的,得根据你程序的程序的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还以为是毫秒或微秒级的延时,所以,麻烦你了!

网友:
这个是读写DS1302的延时,不需要很精确,只是个大概的延时就行

网友:
什么时候读1302不重要,关键是1302的值得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