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作为SPI从机问题

楼主:
  目前这样测试:主机发数据给从机stm32时,从机stm32总回复0xa5. 但很多时候从机发的并不是0xa5,可能是其他数据。 例如主机可能收到以下错误的数据:
[插入]
我使用示波器确认过从机发出的的确是这样的数据

  1. #include "stm32f10x_lib.h"

    void spi_to_arm11_clock(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 Configure SPI2 pins: SCK, MISO and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spi_to_arm11_cfg(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2, DISABLE);//必须先禁能,才能改变MODE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Slav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SPI_NSSInternalSoftwareConfig(SPI2, SPI_NSSInternalSoft_Reset);//设置内部NSS为低电平

        SPI_Cmd(SPI2, ENABLE);
    }

    int spi_to_arm11_read8(u8 * value)
    {
        if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value =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return 0;
        }

        return -1;
    }

    int spi_to_arm11_write8(u8 value)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2, value);
        return 0;

        return -1;
    }

    int main()
    {
    ...............
    ...............
    while(1)
    spi_to_arm11_write8(0xa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