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JTAG配置EPCS芯片的方法

楼主:
可以不用AS接口,而用JTAG接口配置EPCS器件,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在QuartusII中打开工程,然后编译链接,生成JTAG配置文件.sof;

2.选择File->Convert Programming Files,调出Convert Programming Files对话框;

3.Output programming file对话栏内,Programming file type选择JTAG Indirect Configuration File(.jic);

4.Configuration device选择你所使用的配置芯片,如EPCS16;

5.File name填写输出文件的名字,如output_file.jic;

6.Input files to convert对话栏内,选中Flash Loader,点击Add Device按钮,在弹出对话框中选择你的FPGA芯片,如EP2C35;

7.选中SOF Data,点击Add File按钮,在弹出的资源浏览器中找到并选中编译生成的.sof文件,点击打开按钮;

8.点击Generate按钮生成output_file.jic文件;

9.打开Programmer对话框,选择JTAG模式;

10.点击Add File按钮,选择output_file.jic文件,并在Program/Configure复选框上打勾;

11.确定链接好JTAG电缆后,点击Start,QuartusII会先配置FPGA,然后再有FPGA烧写配置芯片。

   利用这种方法可以在不使用AS接口的情况下完成对配置芯片的烧写,缺点是配置过程时间稍长,且每次配置完之后,要将板卡断电后重新加电,程序才能开始运行。

网友:
哈哈 这个不错 偷来用用
我一直想写没写,很多人都在问我EE_FPGA怎么没有AS接口
哈哈,我把它整成EE_FPGA教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