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更新太快了,有问题请教

楼主:
不知道目前的ARM最大支持多大的SD卡存储呢?按PC的内存讲,好像32位是4G。最大支持几G是否和文件系统有关?另外新的SD卡标准如microSDHC什么class4和class8是什么东西,是否都支持SPI编程呢?请高手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一般用的 SD 卡都是标准格式的,最大 2G。SDHC 格式 可达 32G。SDXC 格式的可达 2TB。
也和文件系统有关,FAT16 支持 2G,FAT32 好像是可支持到 32G.
Class4 表示速度>= 4MB/Sec, Class8 同理。
SPI 接口的 SD 卡才可以用 SPI 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