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7.7 仿真问题求解???

楼主:
用的芯片是PIC16F877A,在初始化PORTB和PORTD端口中有:

。。。

BSF             STATUS,RP0   ;选择体1

CLRF          TRISD   ;PORTD端口设为输出

MOVLW       0XFF

MOVWF       TRISB   ;设置PORTB端口为输入

。。。

在MPLAB中运行是正确的

但在proteus7.7中单步运行, TRISD值为0了,TRISB也变成0了,按上面的程序TRISB应该为11111111才对?????

求高手达人指教

网友:
在线等结果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还没答案

网友:
呵呵 我用c没出现过这样的错误

呵呵 我用c没出现过这样的错误

网友:
好来我将CLRF          TRISD    放到MOVWF       TRISB   后面就好了,真是奇怪。 也打算用C写,但没有C编译器,你有破解版的C编译器吗,给我个呗,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来我将CLRF TRISD 放到MOVWF TRISB 后面就好了,真是奇怪。 也打算用C写,但没有C编译器,你有破解版的C编译器吗,给我个呗,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