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断优先级问题

楼主:
关于中断优先级问题,希望大家要联系这三个文件,向TI学习是如何使用中断及屏蔽的。

当然还建议去看TI 相关的文献,特别是讲中断的。

网友:
支持楼主,可以看TI例程包中的sw_prioritized_interrupts例程,里面是用软件方法达到中断优先级的办法。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C2000芯片并没有中断优先级(当然如果中断同时到达,那么还是有的).

只要符合下图的要求,C2000芯片就会产生中断,或者中断嵌套。

网友:
恩,这张图还是很对的

网友:
关于中断优先级问题,希望大家要联系这三个文件,向TI学习是如何使用中断及屏蔽的。

当然还建议去看TI 相关的文献,特别是讲中断的。

支持楼主,可以看TI例程包中的sw_prioritized_interrupts例程,里面是用软件方法达到中断优先级的办法。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C2000芯片并没有中断优先级(当然如果中断同时到达,那么还是有的).

只要符合下图的要求,C2000芯片就会产生中断,或者中断嵌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睡的可真晚

网友:
我曾经试过,只要在当前执行过的中断中把你要嵌套的中断对应的IER位置1,是可以打断当前的中断转而去执行你希望嵌套的中断的,无论你嵌套进去的中断优先级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