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这个串口通信程序

楼主:
波特率9600    无效验位  停止位1位  数据8位

功能:串口通信发送:每次4个字节,格式如:55A1D1XX

          8位LED根据XX的值来显示(比如计算机发送55A1D155,接受后LED偶数位亮)

          单片机接受成功后并返回OK到计算机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flag,i;         // flag为标志位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3]={0x55,0xA1,0XD1};
unsigned char idata str[4];
void main()
{

/*串口初始化*/

 TMOD=0x20;    //  设置定时器1为工作方式2
 TH1=0xfd;          //装初值,设定波特率为9600
 TL1=0xfd;
 TR1=1;              //启动T1定时器
 REN=1;            //允许串口接收数据,REN、SM0、SM1这三句亦可以只写一个SCON=0x50
 SM0=0;            //串口工作方式设置为方式1, SM1=1;
 EA=1;              //开总中断
 ES=1;              //开串口中断
 P1=0x77;

 while(1)
  {
    if ( flag == 1 )
     {
       ES=0;
       flag=0;
       SBUF='O';
       while(!TI);
       TI=0;
    SBUF='K';
       while(!TI);
       TI=0;
       ES=1;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while(RI)
  {

   for(i=0;i<4;i++)
   {
      str=SBUF;
      RI=0;
      if(str==table)
           continue;                         //准备接收下一位
      else
           break;                             //跳出循环
         i++;
      if(i==4)
    {
     P1=str[3];
        i=0;
     flag=1;
    }
   }

 }
}

因没有做实验的条件,大家看看这个程序写的行不行,有什么地方要改正的,谢谢了。

网友:
可以自己用proteus自己仿真一下

网友:
好久没有写过51的程序。有问题很难一眼看出来了,同样建议使用proteus仿真一下!

网友:
_Justin

你把那个if(str==table) continue; else break; 换成
if(str!=table) break;
因为continue是结束本次循环,那么之后的就不会执行,别的就没什么了吧

网友:
  void ser() interrupt 4
{
  if(RI)
  {
        str[ i ]
=SBUF;

        RI=0;

        i++;

        if(i=4)

      {
        if(str[0]==table[0]&&str[1]==table[1]&&str[2]==table[2])
      {
         P1=str[3];
          i=0;
         flag=1;

       }
    }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 电脑里没装proteus    这个软件没下下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if(str[0]==table[0]&&str[1]==table[1]&&str[2]==table[2])

 { P1=str[3]; i=0; flag=1; }

这个方法也想到过,不过当时实验的时候,str[ i ]的数据出现错误,多个数据重合,所以没有成功。下次实验去试试这个方法。谢谢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D:

斑竹  proteus这个软件论坛有下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38199-1-1.html
论坛有的与最新版本的,去下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谢谢小小白

网友:
用proteus来仿真,没有成功。。。

只有发送的数据  没有接收的数据

谁有单片机板子,帮我测试一下这个程序,看看正确不?

比较急。。先谢谢大家了啊。。

网友:
孤獨の快樂说的很对啊!还不行?

网友:
使用keilc的调试功能配合VSPD虚拟串口软件可是实现仿真。keilc使用mode  和ASSIGN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