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菜鸟问题~急用求高手指点

楼主:
A/D转换程序中,模拟数据是如何引入单片机内的?针对的程序如下(芯片为PCF8591),请给位帮忙指点解释,感激不尽!!

      字节数据传送函数
函数原型: unsigned char  RcvByte();
功能:  用来接收从器件传来的数据,并判断总线错误(不发应答信号),
     发完后请用应答函数。
------------------------------------------------------------------*/
unsigned char  RcvByte()
{
  unsigned char retc;
  unsigned char BitCnt;

  retc=0;
  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_Nop();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_Nop();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us
        _Nop();
        _Nop();
        _Nop();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_Nop();
        _Nop();
        retc=retc<<1;
        if(SDA==1)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_Nop();
        _Nop();
      }
  SCL=0;
  _Nop();
  _Nop();
  return(retc);
}
其中的        retc=retc<<1;
        if(SDA==1)retc=retc+1;是如何运作的?怎样得出八位数据呢?

网友:
怎么都没人回复的哎~

网友:
静下心来思考下就知道了。
这个是读取转换成数字的结果。
每次retc左移一位,最低位变为0,然后给最低位赋值,如果SDA为1,就赋值1,为0,就不赋值,即默认0,循环8次,刚好8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anks~后来看了几遍芯片的datasheet领悟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