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个结构体static union

楼主:
{
    struct
    {
        BYTE    bBroadcastSwitchToggled    : 1;
        BYTE    bLightSwitchToggled        : 1;
        BYTE    bTryingToBind              : 1;
        BYTE    bIsBound                   : 1;
        BYTE    bDestinationAddressKnown   : 1;
    } bits;
    BYTE Val;
} myStatusFlags;但按键按下时判断按键式否按下来控制LED灯  if (LIGHT_SWITCH == 0)
          myStatusFlags.bits.bLightSwitchToggled = TRUE;
            现在我想控制蜂鸣器怎么办呀 ?

网友:
你那个结构体中的变量哪一个是控制蜂鸣器的啊??
if (LIGHT_SWITCH == 0)
   myStatusFlags.bits.bLightSwitchToggled = TRUE;
我觉得把上面这段程序里的bLightSwitchToggled换成你结构体里面控制蜂鸣器的那个变量就好了,这样原来控制灯光的按键就变成控制蜂鸣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