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液晶显示问题~~~

楼主:
在写初始化液晶的时候,在设置数据指针的时候为什么要加个延时,不加延时数据指针设不了,是不是我时序顺序没弄好,最近才开始学习的,不太懂这个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  P0    //数据端口
sbit RS = P2^1;//Pin4
sbit RW = P1^5; //Pin5
sbit E  = P1^6;//Pin6
sbit dula=P2^6; //锁存器控制端定义
sbit wela=P2^7;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for(i=t;i>0;i--)
      for(j=120;j>0;j--);
}
void write_com(uchar c)
{
delay(5);
E=0;
RS=0;
E=1;
Data=c;
E=0;
}
/****************************************************************/
void writedata(uchar c)
{
delay(5);
E=0;
RS=1;
E=1;
Data=c;
E=0;
RS=0;

}
void init()
{
wela=1;P0=0X00;wela=0;//关闭数码管
RW=0;                //只显不读   。
delay(15);
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000111000,设置16*2显示,5*77点阵,八位数据    。
write_com(0x0f); //显示开关及光际设置:00001DCB D=1开显示;D=0关显示,C=1显示光标;C=0不显示光标,B=1光标闪烁:B=00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000001NS N=1当读或写一个字符后地址加1,且光标加1,S相反  。
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delay(5);         //必须要延时 不延时数据指针没法设置   。。
write_com(0x80+0x02);//设置数据指针    。。
}

/////////////////////////////////////////////////////////////////
void main(void)

{//uint num;
init();            //器件初始化  。
writedata('A');
while(1);

}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内部数据处理不过来了,内部处理器处于忙状态而导致无法响应,因此下一个指令写不进去。很多液晶,尤其是老型号的都有这个毛病的,原因是内部处理器处理速度慢,内部RAM小,在内部处理器没有处理完的时候写入的数据就丢失了,因此无效,也就出现了上述的那种情况。

网友:
记得好像有个查询忙状态的引脚吧?内部没处理完毕时会给一个信号,程序里得判断这个信号等液晶空闲时再写数据,建议你仔细再看一下1602的手册

网友:
一般来说,51这速度,是不用加延迟的,难道你这1602的速度更慢?

可以换快1602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啊,51什么的不用加延时的,除非你用的晶振很大,

一般都是11.0592
我也建议换个吧。。。。。

网友:
你没有用busy查询吧?一般建立一个busy判断是否忙碌状态,如果忙碌则等待。楼主好像没有建立这个函数

网友:
我裸奔过得,没有延时没有忙检测成功过得。。。。你仔细看他得pdf就知道他要求得最大处理时间远小于1us所有一般不用延时,如果看到有延时可能是在开头处让数据稳定(别人这么说的,我去了没事)还有就是一些人用延时来代替忙检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忙检测怎么写,,,,不会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