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问题求助

楼主: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3H ;INT0中断入口
 LJMP XC_INT0
 ORG 0030H
MAIN:
 SETB EA
 SETB EX0
  SETB IT0

ST:
    JnB P3.6,gongya
 jb p3.6,zhuang
 SJMP ST
gongya:jnb p3.1,shoudong
  jb p3.1,zidong
  sjmp gongya

zhuang:jnb p3.1,shoudong1
    jb p3.1,zidong1
    sjmp zhuang
 shoudong:lcall delay1
    jb p3.1,zidong
          jb p3.0,k1
    jnb p1.0,k2
     clr p1.0
     lcall delay
   k2:clr p1.1
     setb p1.2
     jnb p3.4,ting
     jnb p3.0,shoudong
  k1: mov c,p3.3
      cpl c
   mov p1.2,c
      setb p1.1
   jb p3.0,k1
    ting:mov c,p3.3
      cpl c
   mov p1.2,c
      setb p1.1
   jnb p3.3,shoudong
   sjmp ting
 zidong:lcall delay1
  jnb p3.1,shoudong
  jnb p3.4,k3
  jb p3.0,k5
  clr p1.0
  lcall delay
  clr p1.1

  sjmp zidong
  k3:setb p1.1
     clr p1.2
  jnb p3.3,k4
  sjmp k3
  k4:setb p1.2
  setb p1.0
  jnb p3.0,zidong
  sjmp k4
 k5: sjmp zidong
zidong1:jnb p3.0,qdong
        jnb p3.3,shang
  jnb p3.4,xia
  jnb p3.1,shoudong1
   sjmp zidong1
       qdong: lcall delay1
        jb p3.0,zidong1
            clr p1.0
    lcall delay
    mov p1,#11111000b

    ajmp st
    xia:nop
       为什么在这里添加指令就编译不了?那怕只是一条nop也不通过。

    shang:nop
shoudong1: lcall delay1
    jb p3.1,zidong1
     jb p3.0,k20

  jnb p1.2,k20
       clr p1.0
   clr p1.2
      lcall delay
  k20:mov c,p3.0
   mov p1.1,c
    ajmp st

 delay:  mov r7,50h ;延时子程序
d1: mov r6,#100
d2: mov r5,#100
djnz r5,$
    djnz r6,d2
    djnz r7,d1
 RET
delay1: mov r5,#50  ;延时子程序
tt: mov r4,#50
 djnz r4,$
 djnz r5,tt
 ret
;===int0外部中断子程序===
XC_INT0:PUSH ACC
 PUSH PSW

   CLR IT0
 POP PSW
 POP ACC
 SETB IT0
 RETI

网友:
你用什么编译器?我用keil 3运行了一下没有问题。0错误0警告

网友:
JNB和JB指令使用8bit相对偏移量转移范围限制在-128到+127字节之间。

由于你前面多加了一条指令,导致shoudong1超出了范围,无法跳转

可在下一行加个LJMP,JNB跳转到LJMP这里,二级跳。
zhuang:jnb p3.1,05h

             sjmp 05h

             ljmp shoudong1
             jb p3.1,zidong1

应该是这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