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想做个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
对于我个人而言,数控电源的需求并不大,反而电动车充电器更有现实意义。相信大家对充电器的的需求也大于数控电源吧?目前电动自行车的充电器功能比较简单,尤其缺少对电池的维护功能,使得很多电池不是用坏了,而是充坏了。即便是电动车自带的充电器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因此我觉得电动车充电器的实用性比数控电源的实用性更大。

         此外在芯片的选取上,TI M3系列的片子价格便宜,比较理想,但内部自带的AD只有10位,做数控电源应该不够用的,30V时AD的分辨率大约为30mV。这样的分辨率对10mV的调节幅度显然是不够用的。使用C2000系列的片子价格高是一个,仿真器还得重新想办法,加之本人没有用过DSP,使用起来还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而充电器对电压检测及充电电压的要求均较低,M3系列的片子如811即可满足要求。

          本来大家要做电源的,我在这儿申请了一个另类的方案,不知道能不能通过!

网友:
看到你们的方案才知道,原来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我知道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