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函数

楼主:
在CCS中怎样输出一个正弦函数 以及一个直线 不能用C写吗

 for(i=1;i<=N;i++)
   fi=0;
  for(i=1;i<=N;i++)
   fi=10*PI*sin(i/N);
 for(i=1;i<=N;i++)
  finew=0;
 for(i=1;i<=N;i++)
  finew=i/N;

网友:
可以啊,注意数据类型的定义,可以使用强制转换。
不过
for(i=1;i<=N;i++)
   fi=0;
写的好诡异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数组进行初始化  ,但是为啥输出来的数据都是0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那个fi是数组,这样写不对吧,f,应该这样写

网友:
我上边回帖显示好像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怎么改呢 麻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