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DSP进行二次稳压的数控电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说一下个人看法。两级都用开关电源就没有必要了吧?分级的话前级可以利用开关电源体积小的优点把电源做小,第二级利用线性电源纹波小的优点输出比较干净的电源。两级都用开关电源的话完全可以整合到一级开关电源中去。至于你说的安全隔离,开关电源本身就是输入和输出隔离的,MCU和MOS管之间如果想隔离的话也可以使用光耦或者变压器进行隔离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进行精确地多路控制,两级是有必要的。
因为不可能每一路都做一个变压器,以往对于多路输出的反馈方法,一般取样功率最大的一路或者各路采用加权的方式取样然后反馈中PWM控制器中(只有一个开关管),这样的话只能照顾总体最优,而不能照顾到单路的精度(我目前使用到一个开关电源就有这个问题,一路负载的变化会影响另外一路的电压值)。因此我这里先稳到48V(即使不太精确都没有关系,至少完成了隔离,后面就可以使用非隔离的DC/DC,效率会高很多,而且是每路各自形成反馈回路,不会相互影响),再用BUCK电路进行单独稳压。
你说到第二级采用线性稳压的问题,当然是可以的,而且目前很多实验电源也是这么做的,不过效率就成问题(所以目前很多实验电源后面都是用作散热),其实开关电源无非就是开关噪声,不过这完全是可以滤除的(我做过实验,并且目前我还用开关电源给高精度仪器供电,并没有问题)。

网友:
我也在用开关电源给高精度仪器供电(电压电流0.2%精度10-500V),问题是不大,但纹波达不到开始所说的0.5%。虽然这个有时候对应用上来说关系不大,但有时候关系就大了。开关的噪声不是完全可以滤除的,纹波能滤到1%的水平就已经不错了。此外多路控制就得用多个变压器,除非多路直接有一定的关系,比如一个5V,一个正负12V,但这样的话两路就必然存在一个关系,不可能没路单独调节,这样在实际产品中的应用是可以的,但做多路可控电源应该就名不符实了。

网友:
我现在是做高精度称重方面的东西(20万分度),用了开关电源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当然电源退耦方面我做了些功夫。没懂你后面关于多个变压器那一段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果直接一级稳压,而要求多路精确地稳压的话除非是用多个变压器,不然很难照顾到每一路的精度(如电视机里面就是保证一路稳,其它的再用串联稳压二次稳压)。众所周知,不说成本,至少变压器体积大,效率一般90%的样子。而我如果先稳到48V,后面再进行多路单独稳压就无需变压器(也就是说整个只需一个开关变压器),全部是数字反馈环路,方便控制。

网友:
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还没懂你的意见,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