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晶振的电压

楼主:
   问个非常小白的问题

51用内部晶振的时候,外接晶振的输入电压是多少呢?

使用外部频率的时候,外部信号的输入电压又是多少呢?

做实物了,

没做过,心里没个底啊

网友:
首先,51单片机原型是没有内部晶振的,不过现在好多以51核的单片机都加了内部晶振。这个怎么接在芯片的资料里面都有明确说明的。
一般来说,当使用内部晶振时,外部晶振管脚需要悬空,管脚有第二功能时可以使用其第二功能。当使用外部晶振时,晶振的两个管脚接晶振和匹配的电容,这时是不需要接电源的。当使用外部频率时,一般需要接到指定管脚,一般好像是XATL1,另外一个悬空,此时外部时钟频率的电压幅值应该和单片机电源电压一致。有些单片机的内核电压比外部电源电压要低,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
总之,芯片的资料上对晶振的使用有详细的说明,具体的参考芯片资料

网友:
用外部晶振的时候电压2V左右!!

网友:
内部本没有晶振,仿51滴是内部RC振荡器,STC12C2052AD的我量过,一端是4.6V,一端是1.7V    (均加左右)

网友:
这有啥可想的......
那么高频率的5V方波,你去测,肯定都是2V到2.5V之间么。
有些资料说了,
使用外部晶振时,各自管脚都在2V多一些,然后测两者的压差,大致有0.几V的压差就对了。

至于内部,xuchanghua老师说鸟,以STC为例,他PDF里说了,它里头只有RC振荡源,木有晶振源,要真有,那就真是长见识了。
好像更高级的也木有吧,那些神马STM那些,里头的高速时钟源也不是 晶体的。

至于他们多高的电压,没测过。

看pdf就对了——版主大大说,传统的51是木有的,是滴是滴,传统的木有就要看pdf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