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smclk是输出3.3V的方波吗?我怎么测得连500mv都不到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楼主你的设置对了吗?
首先IO口设置为输出,然后IO的功能是第二功能,其他的不用设置。
你的是SMCLK的频率吗,500mV 感觉是一个不定态。楼主再修修你的程序吧!

网友:
如果对应的管脚被选定为功能输出(SMCLK),应该输出高电平为3.3V的时钟信号

网友:
如果是用示波器探针打的话,会不会是探针打到了*10档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