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KEIL的DEBUG中没有Luminary Eva Board,USB仿真器不知道怎么用请大虾帮助

楼主:
我按照PDF上的资料来配置KEIL却发现DEBUG中没有Luminary Eva Board选项,还有Utilities里面也没有
另外USB仿真器怎么用啊???求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按照PDF上的资料来配置KEIL却发现DEBUG中没有Luminary Eva Board选项,还有Utilities里面也没有另外USB仿真器怎么用啊???求帮助

新版的MDK是用Stellaris ICDI,没有Luminary Eva Board。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这个我选择了,可是当我调试的时候就弹出了一个对话框,大概意思说找不到JTAG连接。
也无法调试。PS:USB仿真是怎么做的?是不是直接在keil里面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这个我选择了,可是当我调试的时候就弹出了一个对话框,大概意思说找不到JTAG连接。也无法调试。PS:USB仿真是怎么做的?是不是直接在keil里面调试?

得根据你用的USB仿真器来选择。

LM3S可以用Jlink、Ulink、Stellaris ICDI等进行仿真。

Stellaris ICDI是TI官方采用的仿真器方案,如果你使用Stellaris ICDI在MDK里出错,可以:

1、检查硬件电路是否正常

2、检查MCU选择是否跟目标板匹配

3、检查晶振设置是否跟目标板匹配

4、检查仿真器设置是否正确,ICDI使用Jtag方式、考虑降速等

这些应该算是通用、笼统的解决方法了吧,实际检查得靠自己逐步排查才行,也许就是一个小小的数据,比如晶振设置,就可能成为自己的绊脚石,弄得止步不前。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是什么板子也没有说清楚。

网友:
keil4的话,在debug和Utilities,都要选icdi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