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F2812程序变量在CCS3.3遇到图形显示问题

楼主:
各位我最近研究DSPF2812,看到DSP可以显示变量或其它的图形变化情况,自己便试了下,发现没有得到预期效果。

自己的程序很简单(图1),就是在主函数的无限循环中反复改变变量i,期望看到i变化的图形。可是当自己运行完程序后(软仿真),下载程序(Load Program)后,打开图形(View->Graph),选择的是Single Time,但是图形却没有显示出来,自己又改了一下频率(Sampling rate,由1改为500),得到了图形(图2),可是还不是那种顺序变化的(我想得到类似PWM波形,或类似于这种的阶梯式图形,这样就可以直观的看i的变化了吧),变量i的存储位置是0x0405(见图3),希望各位有知道怎么使用图形的帮我解答一下,谢谢啦!!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网友:
啊 ,乱啊

乱啊乱啊

网友:
是CCS3.3?我是这么用这个Graph的:定义一个数组,将数组的首地址填写到Graph的配置中,然后适当设置显示的数据个数就可以完成图形显示。

推荐你看以下这个文档www.ti.com/.../spru509h.pdf

90页有相关的配置

网友:
没人帮忙?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解决的话烦请分享下图形显示的操作,小弟跪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解决的话烦请分享下图形显示的操作,小弟跪谢~

如果你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建议重新开贴,让更多的网友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