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计(0.00~99.99HZ)加入信号后一直显示0,希望大手给力

楼主:
1芯积分
低频计(0.00~99.99HZ)加入信号后一直显示0,希望大手给力
贴代码,少废话
//外部信号输入到INT1端口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int us100;     //对100us时间间隔单位计数,既有多少个100us
uchar old_t0;     //外部频率输入时的T0值
uchar old_us100;     //外部频率输入时的us100
ulong f;     //存放频率值,单位HZ
uint qian,bai,shi,ge;
uchar flag;     //标志位
double f_temple;
uchar code f_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uint qian,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P2=0X01;
P0=f_table[qian];
delay(5);

P2=0X02;
P0=f_table[bai]+0x80;
delay(5);

P2=0X04;
P0=f_table[shi];
delay(5);

P0=0X08;
P0=f_table[ge];
delay(5);

void init()
{
TMOD=0X02;
TH0=-100;
TL0=-100;
ET0=1;
TR0=1;
IT1=1;
EX1=1;
us100=0;
flag=0;
old_t0=0;
old_us100=0;
f_temple=0;
f=0;
EA=1;
}

void t0_intr() interrupt 1
{
us100++;
}

void x1_intr() interrupt 2
{
static uchar sts=0;
uchar temp1,temp2;
switch(sts)
{
case 0: sts=1; break;
case 1: sts=2; TR0=0; old_t0=TL0; old_us100=us100; TR0=1; break;
case 11:
{
TR0=0;
temp1=TL0;
temp2=us100;
f_temple=(double)1000000/((temp2-old_us100)*100+(temp1-old_t0))/10;
f=(ulong)f_temple*100;
flag++;
qian=f/1000;
bai=f%1000/100;
shi=f%100/10;
ge=f%10;
TR0=1;
}
sts=0;
break;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0)
{
flag=0;
display(qian,bai,shi,ge);
}
}
}

网友:
_Justin

没人a!
自己顶!

网友:
_Justin

我都有点失望了!

网友:
有再详细一点的说明没有?

网友:
程序有错误!!

你说用INT1做输入,但是呢?负责us100++的竟然是void t0_int() 这个子函数。并且中断号是1。1 是谁??1是定时器0好不好??你给单片机左脚输入信号,问单片机右脚有感觉没?单片机怎么说??

最后说下,你的程序不是一般的乱、、、、

网友:
我这儿有一个自己写的频率测量仪的程序,能测430khz,误差为1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E=P2^7;
sbit RW=P2^6;
sbit RS=P2^5;
sbit k1=P1^7;
sbit k2=P1^3;

unsigned long count;
uint n, ajcs, yc=0;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 y;

 for (x = 110; x > 0; x--)
 {
  for (y = z; y > 0; y--);
 }
}

void writecom(uchar com)    //液晶的写指令
{
 RS=0;
 E=0;
 P0=com;
 delay(5);
 E=1;
 delay(5);
 E=0;
}

void writedate(uchar date)     //液晶的写数据
{
 RS=1;
 E=0;
 P0=date;
 delay(5);
 E=1;
 delay(5);
 E=0;
}

void xianshi(uchar dz, unsigned long dx) //显示数字变化
{
 uint shiwan, wan, qian, bai, shi, ge;

 shiwan=dx/100000;
 wan=dx/10000%10;
 qian=dx/1000%10;
 bai=dx/100%10;
 shi=dx/10%10;
 ge=dx%10;

 writecom(0x80+dz);
 writedate(0x30+shiwan);
 writedate(0x30+wan);
 writedate(0x30+qian);
 writedate(0x30+bai);
 writedate(0x30+shi);
 writedate(0x30+ge);
}
void inti1()  //液晶的初始化
{
 RW=0;

 writecom(0x38);
 writecom(0x0c);
 writecom(0x06);
 writecom(0x01);
 writecom(0x80);
}

void inti2()      //中断的初始化
{
 EA=1;
 TMOD=0x51;
 TH0=0x4C;
 TL0=0x28;
 TH1=0;
 TL1=0;
 ET0=1;
 TR0=1;
 TR1=1;
}

void inti3()
{
 T2CON = 0x34;
  TH2 = 0xFF;
  TL2 = 0xDC;
  RCAP2H = 0xFF;
  RCAP2L = 0xDC;
  SCON = 0x50;
  TR2 = 1;
 TI=1;

void fs(uchar x)
{
 while(TI == 0);
 SBUF = x+0x30;
 TI = 0;
}

void chuankou(unsigned long count)
{
 uint shiwan, wan, qian, bai, shi, ge;
 k1=0;

 shiwan=count/100000;
 wan=count/10000%10;
 qian=count/1000%10;
 bai=count/100%10;
 shi=count/10%10;
 ge=count%10;
 if (k2 == 0)
 {
  delay(5);
  if(k2==0)
  {
   ajcs++;
   while(!k2);
   if (ajcs==1)
   {
    ajcs=0;
    fs(shiwan);
    fs(wan);
    fs(qian);
    fs(bai);
    fs(shi);
    fs(ge);
    while(TI == 0);
    SBUF = 'H';
    TI = 0;
    while(TI == 0);
    SBUF = 'Z';
    TI = 0;
    while(TI == 0);
    SBUF = ' ';
    TI = 0;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n++;
 TH0=0x4C;
 TL0=0x28;
 if (TF1==1)
 {
  yc=yc+1;
  TF1=0;
 }
 if(n==20)
 {
  n=0;
  EA=0;
   count=TH1*256+TL1+yc*65536;
  yc=0;
  TH1=0;
  TL1=0;
  EA=1;
 }
}

void main()
{

 inti1();
 inti2();
 inti3();

 while(1)
 {
  chuankou(count);
  xianshi(2,coun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