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TI】 C280X系列发现进行GPIO口配置初始化后,会自动变成低电平

楼主:
最近做PWM,无意发现上电PWM默认输出高电平,但是进行GPIO口配置初始化后(设置上拉电阻和GPIO口做PWM输出口后),端口会自动变成低电平。这是哈原因?初始化是否有先后顺序要求。

网友:
测了一下28027的EPWM,没有出现,不知道版主出现低电平大概多长时间?持续低电平?

网友:
C280X,楼主是哪个片子哦?  GPIO一般上电默认为GPIO输入模式吧? 在配置完PWM寄存器之前,最好不要将GPIO口配置为成PWM输出用。更改GPIO为PWM输出后,可能因为PWM相关寄存器默认配置导致其输出为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PWM寄存器配器一定要在GPIO口配置之前。我去看看。多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