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编程一个字节前要不要先擦除

楼主:
flash编程一个字节前要不要先擦除?我看了数据手册没有特别的说要,也没有说不要,求高手解惑

网友:
Flash编程的特点就是页擦字写,
1. 所以哪怕编程一个字节也需要先擦除一个页面,然后再写入新的字节。之前需要把这个页面读出来保存在RAM中。
2. 另外补充一点,存储器的写一般是指写0,也就是说把1写成0,如果你确定你写的地址原来的数据写成新的数据只需要从1到0的变化,就可以不擦除FLASH。
举个例子: 如果要把0x3F 编程0x2F,实际上我们只需要更改第4位从1到0,这样的写操作是不需要页擦的。
3. 所以在一些场合,我们可以先判断我们写的数据是否必须对FLASH进行擦除操作,从而节省擦除FLASH的次数.

QQ: 906411450
TRITON.ZHANG

网友:
要擦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