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烧写stc89c52无法烧写!

楼主:
各位前辈,帮帮忙,我用下面这个电路为什么不能向stc89c52里面烧写程序

这个电路图是我一个学习板上的部分电路,我把PL2303HX的TXD接stc89c52的RXD,把PL2303HX的RXD接stc89c52的TXD,在stc-isp软件里面点击下载后接上电源,但是无法烧写程序,请问该怎么解决?多谢啦!!!

网友:
PL2303HX的驱动装了没?

网友:
ucb转串口,一向问题多多

网友:
先检查USB串口桥是否正常工作,可用串口调试助手之类的软件来检测,如果正常还不能烧录,说明兼容性有问题,需要换用其它型号的桥片。

网友:
STC-MCU的UART下载功能兼容性是很差的,能通信但不能下载,想用2303做成功几乎不可能,请换一个芯片CP2102绝对的可靠,CH341也还将就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