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SP430f2618 TIMER B发PWM波的问题,小白真情求助

楼主:
我用MSP430f2618发PWM脉冲,timer-B时钟选择ACLK 可以产生波形,为什么把时钟该为SMCLK就没波形了???smclk选择的是高速晶体振荡器。
程序如下

#include
void InitSys()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InitSys();
  P4DIR |= 0x7e;                            // P4.1 - P4.6 output
  P4SEL |= 0x7e;                            // P4.1 - P4.6 TBx options
  TBCCR0 = 512-1;                           // PWM Period
  TBCCTL1 = OUTMOD_7;                       // CCR1 reset/set
  TBCCR1 = 384;                             // CCR1 PWM duty cycle
  TBCCTL2 = OUTMOD_7;
  TBCCR2 = 128;
  TBCCTL3 = OUTMOD_7;
  TBCCR3 = 64;
  TBCCTL4 = OUTMOD_7;
  TBCCR4 = 32;
  TBCCTL5 = OUTMOD_7;
  TBCCR5 = 16;
  TBCCTL6 = OUTMOD_7;
  TBCCR6 = 8;

  TBCTL = TBSSEL_1 + MC_1;                  // ACLK, up mode

  _BIS_SR(LPM3_bits);                       // Enter LPM3
}

void InitSys()
{
     unsigned int iq0;

                                           //使用XT2振荡器
     BCSCTL1&=~XT2OFF;                     //打开XT2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 (iq0 = 0xFF; iq0 > 0; iq0--);    // 延时,等待XT2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 0);          // 判断XT2是否起振

     BCSCTL2 =SELM_2+SELS;                 //选择MCLK、SMCLK为XT2
}
上面这个可以产生6列波,但改成下面的就完全没有了,哪位大神可看看什么问题???
#include
void InitSys()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InitSys();
  P4DIR |= 0x7e;                            // P4.1 - P4.6 output
  P4SEL |= 0x7e;                            // P4.1 - P4.6 TBx options
  TBCCR0 = 512-1;                           // PWM Period
  TBCCTL1 = OUTMOD_7;                       // CCR1 reset/set
  TBCCR1 = 384;                             // CCR1 PWM duty cycle
  TBCCTL2 = OUTMOD_7;
  TBCCR2 = 128;
  TBCCTL3 = OUTMOD_7;
  TBCCR3 = 64;
  TBCCTL4 = OUTMOD_7;
  TBCCR4 = 32;
  TBCCTL5 = OUTMOD_7;
  TBCCR5 = 16;
  TBCCTL6 = OUTMOD_7;
  TBCCR6 = 8;

  TBCTL = TBSSEL_2 + MC_1;                  // SMCLK, up mode,就这边改了一下把时钟换为SMCLK

  _BIS_SR(LPM3_bits);                       // Enter LPM3
}

void InitSys()
{
     unsigned int iq0;

                                           //使用XT2振荡器
     BCSCTL1&=~XT2OFF;                     //打开XT2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 (iq0 = 0xFF; iq0 > 0; iq0--);    // 延时,等待XT2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 0);          // 判断XT2是否起振

     BCSCTL2 =SELM_2+SELS;                 //选择MCLK、SMCLK为XT2
}

网友:
求大神啊,望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没用过F系列的,不知道,也没看代码,
不会是程序中其它地方有关掉SMCLK的低功耗模式?
帮顶一下吧

我弄个小程序,结果往往因为小问题折腾半天,唉,大大超出了预期,虽然以前没弄过msp

网友:
大哥,跪谢,跪谢,发现我真是特么二了,,就是因为低功耗模式把dco mclk smclk 全关了。。。。。。。
哎,,,看来还是要把datasheet 和user guide再仔细研读一下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跪谢,跪谢,发现我真是特么二了,,就是因为低功耗模式把dco mclk smclk 全关了。。。。。。。
哎,,,看来还是要把datasheet 和user guide再仔细研读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