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erilog的ODDR2使用问题

楼主:
如题,使用ODDR2的时候遇到报错Pack:2530 - The dual data rate register "fifo_up/ODDR2_inst" failed to
   join an OLOGIC component as required.求强人解惑

网友:
看看位宽对不

网友:
我用来处理时钟的...跟位宽没关系...这个问题我解决了,因为我用了时钟管理的IPcore,去了就好了,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错误,求解答

网友:
请问楼主大侠,我没有用过ODDR2所以不知道,我们用的是V6的板,里面不兼容ODDR2,所以我想请教下载V6用是用什么来代替ODDR2的?希望楼主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真是没看懂,你用的NIOS工程吗?

网友:
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不过我是IDDR,它说我无法使用ILOGIC,应该是前一模块输入输出的问题,去掉DCM正常,DCM的时钟输出像是输入输出,我打算用更严谨的VHDL+原语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