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过10A电流的MOS管, 低压的15V,大侠给推荐一下

楼主:
能过10A电流的MOS管, 低压的15V,大侠给推荐一下,发热不是很厉害的,如果厉害,加好大的散热呢? 在此先谢谢了,我以前用的使IFR4905S,老是爱坏

网友:
顺便问一下,如果找不到 我将两个并联来用效果是不是要好一些

网友:
IRF3205试试,其实管子发热大要看管子的工作状态,开关状态的发热小,线性调整状态发热就大,当然于管子本身也有关系。
不建议两个管子并着用,因此这一两个管子并不是平均分配电流的,有可能一个 过流烧坏然后紧接着把另一个也烧坏。如果用的话要留出足够的裕量。

网友:
哦谢谢,我是对电瓶充电,如果使用开关模式的话,那么冲点的电流就是PWM波形的那样,这样冲电不是少多了吗? 我的理解对嘛

网友:
事实上,我原来是使用的使一个 主要是发热厉害,想给并联一个来分担一下辅导!!!!

网友:
感谢回复我的朋友!我使用两个MOS 并联,发热量小,电流均分!太爽了,明天使用更大的电流来做实验,不怕管子爆!呵呵已经爆了一个了!

网友:
IRF3205可以过100A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