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进入不了主函数?

楼主:
代码如下:
#include  "systemInit.h"
#include
#include  "WAVE.h"
#include  "DW_com.h"
#include  "INT.h"

//定义波形显示参数
#define  Xs             40
#define  Xe             460
#define  Ys             38
#define  Ye             128
#define  STEP           5

char rbuf[5];//接收缓存
int x=Xs;//x轴实时坐标
char state=0;

//  主函数(程序入口)
int main(void)
{
    clockInit();                                      //  时钟初始化:晶振,6MHz
    KEY6_Init();                                       //  按键初始化
    uartInit();
    IntMasterEnable();
    for(;;);
}

一开始跑了两次都很正常,后来再运行程序不知道为什么就进入不了主函数了?请高手帮忙看一下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你的INCLUED一定有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