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版本的MDK支持软件仿真LM3S5956

楼主:
如题,使用4.03a的Keil MDK,Device列表内有LM3S5956,但用@执行纯软件仿真时,发现Peripheral下一片空白,没有任何外设,无法仿真!

请问,哪个版本的MDK支持纯软件仿真LM3S5956?谢谢

网友:
用最新的吧!到KEIL 官网上去看看,如果没有 估计 就只能用CCS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新的4.22a看俣。我刚装 起。。我试哈。

网友:
请问是单片机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使用4.03a的Keil MDK,Device列表内有LM3S5956,但用@执行纯软件仿真时,发现Peripheral下一片空白,没有任何外设,无法仿真! 请问,哪个版本的MDK支持纯软件仿真LM3S5956?谢谢

点击Debug之后,会有的吧。

网友:
用了4.22a后,还是这样!杯具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