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EI的问题

楼主:
最近正在学习luminary,用的是周立功的easyArm8962的板子,
在qei的实验例程中有这么两句话: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QEI);

GPIODirModeSet(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4 | GPIO_PIN_6,   GPIO_DIR_MODE_HW);

GPIODirModeSet(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7, GPIO_DIR_MODE_HW);//例程中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前两句我理解,意思是使能正交编码,用的是pc4和pc7,第三局的用途是什么?

附完整代码: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            /*  使能PC口外设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D);            /*  使能PD口外设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QEI0);              /*  使能正交编码器外设 */

    GPIODirModeSet(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4 | GPIO_PIN_6,            /*  选择PC4,PC6硬件功能         */
                   GPIO_DIR_MODE_HW);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4,                       /*  设置PC4强度和类型           */
                     GPIO_STRENGTH_4MA,                                 /*  4mA的输出驱动强度           */
                     GPIO_PIN_TYPE_STD);                                /*  设置为推挽管脚              */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6,                       /*  设置PC6强度和类型           */
                     GPIO_STRENGTH_4MA,                                 /*  4mA的输出驱动强度           */
                     GPIO_PIN_TYPE_STD);                                /*  设置为推挽管脚              */

    GPIODirModeSet(GPIO_PORTD_BASE,GPIO_PIN_7,GPIO_DIR_MODE_HW);        /*  选择PD7硬件功能 */

    QEIConfigure(QEI0_BASE,(QEI_CONFIG_CAPTURE_A_B | QEI_CONFIG_NO_RESET |
                 QEI_CONFIG_QUADRATURE | QEI_CONFIG_NO_SWAP), 0);       /*  使用A,B通道共4个边沿计算速度*/

    QEIVelocityConfigure(QEI0_BASE, QEI_VELDIV_1, 60000);               /*  设置速度检测周期为 0.01秒 */

    QEIEnable(QEI0_BASE);                        /*  使能正交编码器 */
    QEIVelocityEnable(QEI0_BASE);                      /*  使能正交编码器的速度检测功能*/

while(1){
i = QEIVelocityGet(QEI0_BASE);                  /*  读出上一个周期的速度计数值  */
i = (i*100*60)/(4*512);                          /*  转化为 转/分钟 */
}
}

网友:
你这个编程不错呀,学习了。

网友:
明白了,指的是编码器的z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