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我也来一个launchpad低功耗时钟的设计~~~

楼主:
其实构思了有一阵子了,不过因为事情太多没仔细想,今天稍微整理一下,以后再慢慢做吧,心急的筒子们可要耐住性子啦

之前坛子里就有低功耗时钟的DIY,不过看来看去好像还是用的成品屏,多一个控制芯片就多一个耗电的地方啊,最好是直接驱动笔段屏

那么到哪找笔段屏呢?现买恐怕不行,还不值邮费钱呢,突然我眼前一亮:

这玩意儿挺合适,反正也用不到了,果断拆之!!!

这玩意儿不就挺合适么,体积够迷你,显示时间也足够了

然后我又花了两个小时把它的段码测出来了,总共是13个引脚,两端的两个是公共端,其他11个引脚各控制两个段的显示
有人可能会问了,这不对啊,总共应该是2+7+1+7+7=24个段啊,这才11*2=22个,不够啊
这就不得不佩服设计者的功夫了,左端这个1的两段是同是显示的,这个应该很容易发现,而分钟的十位其实也省了一个出来,大家发现没有,分钟的十位不论是显示时间(0~6)还是显示月份(1,2),8字中间三个横的上下两笔都是同时显示(或同时消失)的呢?其实这两笔也是同一段,这样就正好22段了

好了,有点扯远了,回到时钟上来

至于程序怎么驱动我也在网上查了些资料,不过还是没有完全明白,稍后会再继续学习学习

我的设想是同时也做三个触摸按键进行控制,这样总共16个引脚正好都用上

功能上除了基本的时钟外还可以加一个计时器,大体的布局我也计划了一下:

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欢迎拍砖

P.S. 最后再统计一下涉及到的内容吧: 笔段式液晶的驱动,触摸按键的检测,计时器应用,IO操作,中断应用,低功耗设计 差不多就这些,大家看看还有什么能加上的

补充一下我测出来的引脚吧,这样比较直观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当时想怎么检测可是费了一番功夫的哟

我是用透明胶带切了一些细条,把PCB板上的那一排引脚先只遮上一个,由此判断出来两个公共端(遮上就失去控制的作用了,相应的段也就不显示了,无法显示的段数最多的两个就是公共端了)

然后要检测各个段的引脚,我先是想遮住一个公共端再遮住一个就可以判断出各段的控制方法了,但是发现这样各个段之间会有干扰,就只好用笨办法了,把PCB板上的那一排都遮上,只保留一个公共端,然后逐个的揭开其他的,每次只有一个公共端和一个段选,一点一点的就检测出来了

感觉这办法挺笨的,但至少可行,嘿嘿

网友:
这个可以,赞一个!

网友:
兄弟,我顶你!

网友:
用触摸按键的话,可以每隔一段时间去检测下触摸键,这样对降低功耗有点帮助

网友:
请教下,如何测那个公共端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再加一个计步器功能吧!

网友:
楼主把好东东都给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到时候会注意的,一般空闲的时候每秒检测个两三次应该就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计步器的话...现在引脚已经用完了...加个跳线把一个按键换成计步器检测的话估计也可以,以后再详细想想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算什么好东西...一块五一个的垃圾电子表,而且以后也用不上了,废物利用啊,哈哈

网友:
这个强,不过怎么驱动呀?

除了这种液晶屏,现在的液晶屏的功耗哪位大侠了解的说一说呀,点阵的有功耗特别低的么?我有一个点阵的,不过好像功耗也不是那么特别低,工作要几百微安呢

用msp430做时钟,就是要低功耗才有意义呀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也拆了一个屏,没资料不知道怎么用,上个图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13+3=16IO;看样子占满了;我试过128HZ中断(32768)空操作电流小于2uA,软驱LCD的话估计电流要超过5-10uA了(每个COM加1M电阻,约1.5uA,中断频率约400Hz(最低);
另外如果没有外壳的话,斑马条的LCD固定是个问题,我有引脚的屏(不过没有时间的那个点,测温用的,十分位有小数点,你要送你)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多谢帮助,不过现在计划是把这个用上,外壳我打算直接就用自带的那个灰色的塑料外框了,正好用螺丝拧到板子上就可以,出点、固定什么的都是直接按照本来的电路板上的做应该就没问题了

我在网上也查了一些资料,段式液晶的驱动貌似只需要30-60Hz就可以了,这些还需要以后试一下

现在就是关于驱动的时候什么1/2、1/3驱动还没太明白,正在研究...

网友:
LCD 13条引线,应该显示18.88,3*7=21+1+1=22段,大约吧,好像还有装饰符号,接近的组合 好像是2*11的;或者3*10的;不知道那个小花怎么亮的,是不是和“点”一起闪呀,是的话就是2*11了,软件驱动可以用每秒200HZ中断扫描;1/2电压1/2占空比驱动;另外看一下是不是3V的屏,要不然不好用。

网友:
晕,21+1+1居然会=22;看样子要和我家宝宝学算数了

网友:
3*10 = 30 富裕好多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我也希望是3*10啊,要是6*7岂不是更多...
关键是现在硬件就是这样了,没办法啊

另外我已经把我测的段码表编辑上了,有一些看起来是两段的其实是同时显示的,所以就作为一段了,比如最左边的“1”,中间的冒号和上边的装饰文字,还有分钟十位的“8”两端的两个横

网友:
对了这个手表的屏幕我记得使用的是一个海绵一样的东西连接的,不知到怎么和Pcb链接啊?好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个连接的叫斑马条,我是打算照着原来的电路板做,包括引脚和螺丝孔,到时候用本身的外壳固定,直接压在PCB上,效果应该和它本来的一样的

网友:
很好的想法,这个东西做出来才可能低功耗呢。

网友:
楼主花了不少功夫啊~~

网友:
关键是LCD怎样驱动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的探索精神值得我等佩服!

网友:
今天终于花点劲把帖子找出来了

好像这种电子表用的,有数字不能显示把?例如右边第二位能显示数字“7”么?楼主的能显示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当时想怎么检测可是费了一番功夫的哟

我是用透明胶带切了一些细条,把PCB板上的那一排引脚先只遮 ...

厉害..我也正在想你是怎么测试出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