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级求助

楼主:
小弟之前一直在玩51,最近拿到一套Cortex-M3 9b96开发板。可是程序代码和之前有很大差异。比如最简单的控制一个灯闪烁:

 SYSCTL_RCGC2_R = SYSCTL_RCGC2_GPIOF;

ulLoop = SYSCTL_RCGC2_R;

GPIO_PORTF_DIR_R = 0x08;

GPIO_PORTF_DEN_R = 0x08;

while(1)

      GPIO_PORTF_DATA_R |= 0x08;

      延时;

     GPIO_PORTF_DATA_R &= ~(0x08);

     延时;

请问第一条指令和第二条指令是什么意思?我猜是使能控制LED的端口PF3,可是怎么实现的?还有,GPIO_PORTF_DATA_R怎么就对应PF3了呢?请大家给点提示,先帮小弟入门。呵呵

网友:
请路过的大侠帮帮我啊。主要是找不到相关寄存器设置的资料啊。找到的话就 自己看了

网友:
M3的你可以上网看下数据手册,论坛有M3的权威指南

网友:
务必去下载开发板手册和MCU器件手册好好看看,看懂了,你就明白了。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我有方向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