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显示问题

楼主:
我的电路和程序如下,按照郭天祥教程做的,为什么仿真不了?? 新建文件夹.rar (15.08 KB, 下载次数: 21)              感谢各路大侠指导

网友:
不懂

不懂

网友:
能提供电路图吗?

这个看看电路图的引脚和你程序的是不是一样,还有就是1602的引脚说明,貌似不同厂家的也不一样的,不介意的话,可以发个电路图,帮忙看看,一起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用PROTUES仿真的啊,如果是,仿真不了很正常,如果你自己弄个电路,估计就OK了

网友:
把单片机的Exclude from Simulation选项前面的勾去掉

勾别乱打呢

还有proteus仿真1602的左移右移有点问题

网友:
没有问题啊

 左移屏显示,程序没有问题啊

网友:
你把P36接gnd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主的资料,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