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通信

楼主:
最近在学串口通信,想用开发板做一个实验:通过串口调试助手给单片机发一个数据,P0口接的八个led按照数据点亮或者熄灭,可一直不成功,请各位大神帮忙找一下错误,谢谢。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flag,a;

void 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0=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
  {

   ES=0;
   SBUF=123;
   P0=a;
   while(!TI);
   TI=0;
   ES=1;
   flag=0;

  }
 }

}
void zhongduan()interrupt 4
{
 RI=0;
 a=SBUF;

 flag=1;
}

网友:
呀呀呀呀

看不懂。。

网友:
哪一步不成功?
LED没亮还是发送123发不出去?

时钟多少M,选择的波特率多少?

网友:
貌似问题没有说清楚。。。哪儿不成功都没交代的?

网友:
led不按照我发送的数据亮   但是  123能发出去

在这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11.0592的晶振  9600 波特率

网友:
_Justin

你的程序跑的似乎很给力啊,呵呵
你实在不行,试试在中断里就P0=SBUF;

不管对啊,怎么感觉都一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学串口通信,想用开发板做一个实验:通过串口调试助手给单片机发一个数据,P0口接的八个led按照数据点亮或者熄灭,可一直不成功,请各位大神帮忙找一下错误,谢谢。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 ...

是TH1=0xfd;
 TL1=0xfd ; 吧。。其他错误还没发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啊

网友:
SM0=0;SM1=1;

何不用

SCON=0x40;

来得精简些。

T0还闲着,不如写

TMOD=0x23;

这样可以省去一条

TR1=1;

指令。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些小孩子,还不知道节省,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啊~~
不过,还好,他们写的程序没几个超过100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