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LaunchPad第一季_自编改进上下位机软件

楼主:
帖子更新历史:

11.2 7:05暂停更新,附件删除。最近感到精力不济,再说还有一些个别有待进一步提高的地方。还是等全部完成以后源码和一些文档一并公布。

10.28 11:25 附件中添加新下载的官方demo压缩包和一个烧写HEX的软件(我还没有试验可不可以用,实验以后会写个使用说明)以及launchpad的windows驱动,没有安装开发环境的也可以观看demoGUI

10.27 17:40 重新上传附件,添加官方的英文不带汉字注释的,带汉字的不知道哪里不小心改动了。上位机修正官方demo显示多多小数(都是不小心,精力都放在我的demo上了,没检查老版本的运行情况,实在不好意思)官方下载地址: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title=MSP430_LaunchPad_(MSP-EXP430G2)#Complete_Projects

10.27 15:30重新上传附件,原先的附件中的官方源代码由于不小心被修改一行为四行,现恢复官方代码

只能是嘘头了,由于我也是msp430新手,加上一些低级错误,导致时间耗费比预期的长,只能先把这种半吊子都没有的东西先拿出来了,大家不要见笑!

上位机功能:取代官方Temperature_sense_GUI软件,增加新功能。

1,自动设置串口端口,无需手动设置;

2,自适应兼容适应目标板官方的原生Demo程序,自动判断下位机目标板Demo程序是否运行的是我编写的软件。原官方代码则GUI只显示温度和端口号,其它自动不显示

3,显示下位机的温度值和状态(按键操作,LED等是否起作用等)

4,通过程序界面操控下位机,可设定参考温度值,LED是否开启(怀疑LED开着是否影响CPU芯片温度),可校准温度值(此功能还为完成)。

5,最小化时在任务栏托盘显示温度值。双击还原;

                             大家可以试验试验吆,例如用手加热芯片使LED发光,然后点击GUI的LED关闭复选框,看看LED是否关闭了,然后清除复选框是否又亮了。点击设定为当前温度,看看灯是不是又灭了?

下位机功能:

1,完全保留原官方的demo功能;

2,除温度值以外,增加向上位机发送按键操作,参考温度值,LED是否开启等状态功能;

3,可以真正地校准温度,关机保留温度校准数据(注意,不是那个官方说的那个参照温度),此功能还未完成

本软件的特点之一就是完全兼容保留官方的特征。玩转嘛,就是要从开始玩透,其实这也可以是学习的一个方式,所以,我把官方目标板源代码加了一些注释(因为时间关系,不全,不过以后我会补上来)发上来,如果大家感兴趣,我们一起共同学习讨论。其实就一个具体实例(官方的源代码)大家一起讨论不是更利于学习么?例如我就怀疑官方的源代码也有些不缺当的地方呢。

由于时间紧迫,还没完成完善,例如上位机还有点稳定性问题。一些小错误耽搁时间,没有按照正常的步骤学习编写,例如CCS不熟悉没有先看导致调试上可能不够快(好多问题还是借助CSS的调试功能找出来的)。这些折腾时间,搞得我现在都没得劲头再继续完善了。不过我还是尽量早点完成吧。本人由于也是新接触msp430,也匆忙,估计还是有bug,大家如果发现忘告知。

  附件中提供:

官方下位机源代码+注释

上位机可执行文件(单可执行文件,无需安装,需.net framework支持,不过现在的windos系统都自带,老式系统可以到微软官方下载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zh-cn/details.aspx?familyid=0856eacb-4362-4b0d-8edd-aab15c5e04f5,版本2.0,20多M,不大,现在都4.0了,主要是为了大家下载方便,2.0是4.0的一部分)

下位机HEX文件,因为还未彻底完成,所以暂不提供源代码。官方源代码大家用不带注释的,带注释的不知道哪里不小心改动了,现在没时间检查。

附件中添加新下载的官方demo压缩包和一个烧写HEX的软件(我还没有试验可不可以用,实验以后会写个使用说明)以及launchpad的windows驱动,没有安装开发环境的也可以观看demoGUI

版权声明:未经本人同意,不得散播提供网上下载。

欢迎关注我的个人网站,正在制作当中,完成以后您可能在里面还会发现一些小惊喜的东东吆

如果您觉得我的介绍文档和软件对您有多帮助并且您自愿,请到我的淘宝购买以赞助,注意,是赞助,没什么货发的吆,大家到这里来下载。

好像这里大学生比较多,设置了不同的赞助额,本来准备0.2元的,可是现在这种半吊子,可能没那么多人赞助,再说改起来麻烦时间紧。

0.5元赞助: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3948856453

1元赞助: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3948816947

2元赞助: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3046313552

请注意,纯属自愿赞助,并且要真正觉得对您有值得的帮助。谢绝多次购买,谢绝赠与性质,请尊重本人。

官方源代码详解讨论:(待续)

网友A:
怫悰什么时候觉得合适了,可以把工程传上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怫悰什么时候觉得合适了,可以把工程传上来给大家看看。

唉,本来想着早点弄个完好的就把工程文件之类的都弄上来呢,也好弄点有意义的小钱使使,原想着能弄个几十块钱就好了,来不及了

怎么不能再自己编辑呀,我想着还可以更改添加完善呢,能不能把握这个权限打开?

网友:
晕,官方源代码一不小心太匆忙发错了,怎么改过来呀,自己又不能编辑

还好,发现只有一处与源代码不一样,就是官方原来是

TXByte = (unsigned char)( ((tempAverage - 630) * 761) / 1024 );

我修改成四句分开传送的了,我保存的时候大概以为没有动过,实际我已经开始试验了动了一两句。这里大家也可以知道一点,原来温度是在单片机里计算,我是将10A/D值分为两字节直接传到上位机实现理想化的情况。大家要还原一下,就是使用上面官方的一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给你一个临时版主权限吧

已经添加了,使用结束后我会将权限撤销

之所以不能编辑,是因为带有链接的帖子需要审核,审核后的帖子就没权限编辑了,但是不需要审核的帖子,可以自由编辑

网友:
谢谢管理员,是因为匆忙,我赶着时间放上来
我起码还是对得起这个帖子,承诺将官方源代码的注释完善一下,至于我的代码看情况了,大家好像不感兴趣

网友:
运行出错,见图,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行出错,见图,请教75037

请问您运行成功过么?

这个错误应该是您使用过程中拔掉了launchpad的缘故,否则软件启动的时候是不会知道有什么com5这个编号的,您的设备管理器里有什么端口只会显示什么端口。

这样的错误是因为我匆忙不想多花时间写这个异常处理代码罢了,以后有时间会加上的,会提示端口是否拔下来了。不过我现在最先忙着完善功能。

您插上launchpad再执行软件还有这个错误么?

有时候也不是拔掉的缘故,但是您的设备管理器里其实已经没有这个设备了,例如您的usb线过长也许就可能引起

还有就是不同软件的冲突占用。不是经常也看到帖子说仿真器也要拔掉重插么?

这个故障现象如果是我描述的情况,对于我来说这是个小case,因为这不是个问题,只是时间充裕不充裕来写代码的问题,不是功能实现怎么办的问题

当然,也许我不应该匆忙上上来,不过我在帖子中已经说明了。再说也是大家共同乐乐探讨探讨我也向大家学习嘛。我倒是希望大家特别是初接触者能够就一个代码学习讨论,这样大家就可以互相帮助互相讨论走捷径

网友:
没有
打开的时候显示这个,板子连着电脑

网友:
奇怪
我好像也出现过,不过好像是CCS开发环境正占用(不过一般的时候,即使在debug的时候,串口照样可以给这个软件使用的,我调试软件的时候就是这样调试的,开个这个软件和单片机通讯,检查寄存器内存等内容单步执行等),您确信没有其他软件中在使用这个端口?
您拔下来再插上试试?

也许真的是我的问题大家一点都用不起来?那真的有点不好意思了,如果不嫌麻烦,我想知道原因,请不吝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经正常打开,不知道刚才什么问题。
将附件终稿的C文件编译下载到G2231中,关闭IAR。
断开、重新供电。打开软件,正常打开,但是一直显示 正在初始化中...
不知道是不是片子里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D:
试了!还不错,就是初始化的时间太长。lz把代码注释得很详细!谢谢

网友:
我的那个c文件上传之前还没有编译检查一下,也许可能还是有更改过的地方,我待会检查一下,您可以到官方网站下载,不过那只能显示温度值的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了!还不错,就是初始化的时间太长。lz把代码注释得很详细!谢谢

那个注释只是我最初写的,我是也是msp新手,所以很可能有许多错误,敬请注意。我会再整理一份详细的上来。

请问您是使用的我的hex文件?请问使用什么烧写的?我还没有时间使用launchpad烧写试试看行不行

初始化是由于首先要判断下位机的软件版本,是通过采取接受一定的数据进行判断的。如果是我的demo,还要等下位机将它的状态报告给计算机,例如您可以试试看,您通过计算机将LED关闭,关键GUI软件,再打开GUI软件,将会发现LED那个选项是勾上的了,能够在初始化的时候通知下位机报告状态包括LED是否启用的状态。

关于这个GUI软件,到底适用性如何,我也没把握,毕竟我也不是编程高手,也许软件原理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都有可能。我也没时间和多种不同的状态进行测试。刚刚在我的破旧笔记本上试验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D:
我没用您的的hex,我用的是TI官方的源代码,我用的是IAR5.3,接上launchpad直接烧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用您的的hex,我用的是TI官方的源代码,我用的是IAR5.3,接上launchpad直接烧写!

用我的hex烧写试试看,应该挺好玩的,两边操作 都有反应。我正在写校准温度的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试了!程序有一个警告,上位机一直初始化,试了好几次都不行。用官网的程序,初始化一会儿后可以显示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了!程序有一个警告,上位机一直初始化,试了好几次都不行。用官网的程序,初始化一会儿后可以显示温度。

不打开上位机软件,单独的launchpad运行正常么?开始的时候待机模式闪烁么?进入应用模式后加温(没工具用手指头)cpu等一会儿灯闪烁么?这个要进入应用模式才可以

待会我来试试烧写,我还没试过,一直直接在开发环境

网友E:
楼主使用C#编的的上位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使用C#编的的上位机吗?

是呀,怎么了?

网友E(2011-10-29):
回复 网友B:
我正在学习C#,可以的话能把工程文件给我看看吗!我做了个串口通信的工程,我想参考一下。
liwendong@qq.com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不打开上位机软件,单独的launchpad运行正常,开始的时候待机模式闪烁,进入应用模式后加温(没工具用手指头)cpu等一会儿灯闪烁
,这些官方程序一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