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简单的MSP430G2452的AD10程序

楼主:
我用的是G2452,芯片原有程序得删除,请大家想好再下,再有仿真器一定不要选模拟,我又费了一段时间才搞定。

上程序之前先上个手册,里边有寄存器说明:具体寄存器请看手册,不多说了。

这个程序只要把P1.1接地,P1.0的灯就灭。IAR环境

#include "msp430g2452.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ADC10CTL0 = ADC10SHT_2 + ADC10ON+ ADC10IE; // ADC10ON, interrupt enabled, 16 × ADC10CLKs延时

                                                                                       //这里以前错了注成了解8 * ADC10CLKs
  ADC10CTL1 = INCH_1;                       // input A1,ADC1作为输入
  ADC10AE0 |= 0x02;                         // PA.1 ADC option select
  P1DIR |= 0x01;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for (;;)
  {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if (ADC10MEM < 0x1FF)
      P1OUT &= ~0x01;                       // Clear P1.0 LED off
    else
      P1OUT |= 0x01;                        // Set P1.0 LED on
  }
}

// ADC1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void)
{

}

工程文件:

网友:
老大发芯币太速度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的程序,顺便把英文注释给改了,本人英语很菜,有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指正,我也是刚接触430不久,有理解不对的地方还请高手指教。
PS:我看宏定义里ADC10SHT_2是16 × ADC10CLKs,楼主的注释是 8 x ADC10CLKs,不知是否,楼主看一下。

#include "msp430g2452.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看门狗
  ADC10CTL0 = ADC10SHT_2 + ADC10ON+ ADC10IE; //  16 × ADC10CLKs转换时钟选择+开启ADC10+使能ADC10中断
  ADC10CTL1 = INCH_1;                       // 选择A1作为ADC10输入
  ADC10AE0 |= 0x02;                         // 使能输入通道
  P1DIR |= 0x01;                            // 设置P1.0口为输出

  for (;;)                                  //  死循环(跟while(1)作用相同)
  {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使能ADC+开始采样
    if (ADC10MEM < 0x1FF)                   //  采样值与设定值比较
      P1OUT &= ~0x01;                       // P1.0 LED 灭
    else
      P1OUT |= 0x01;                        // P1.0 LED 亮
  }
}

// ADC10 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void)
{

}

网友:
呵呵,支持一个,赞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白虎说的极是,我是看说明来地,没想到看差了,严重感谢,

网友:
工程文件的注释就不改了,大家有数就行

网友:
支援一个,赞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大家一起学,响应论坛号召!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果想用两个AD通道该如何改程序呢?纠结很久了……

网友:
哥!貌似2553没有ADC10 中断服务吧!

网友:
大家一起学,响应论坛号召!

网友:
if (ADC10MEM < 0x1FF)
这个0X1FF是怎么得来的啊??///

网友:
楼上的问题我也想知道 有大神解答吗?

网友:
我知道了 0X1FF就是满量程  大于的话,就不对了,说明采样值大于参考值了

网友:
参考电压是如何选择的啊

网友:
程序在2553上可以跑起来么?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