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B96的UART

楼主:
9B96与8962应该差别不大吧,为什么同样的串口程序8962可以,9B96就不可以呢?

初始化就这样“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UARTConfigSetExpClk(UART0_BASE, SysCtlClockGet(), 115200,
                                     (UART_CONFIG_WLEN_8 | UART_CONFIG_STOP_ONE |
                                     UART_CONFIG_PAR_NONE));
UARTEnable(UART0_BASE);

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上面是A,下面选D   GPIO_PORTD_BASE, ???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写帖子打字手误

网友:
哦!
参考例子直接
弄下循环发送看看,TXD有变化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 GPIO 的使用上是有差别的。
需要用 GPIOPinConfigure()这个函数来指示 GPIO 被哪个外设来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去试试

网友:
我增加了 GPIOPinConfigure(GPIO_PA0_U0RX)和GPIOPinConfigure(GPIO_PA1_U0TX),还是没有变化。

硬件上有什因素可以影响串口通信?

网友:
回复 楼主:

PA0和PA1的话,这个没有影响,不过最好加上这条语句,是不是硬件有问题?看看焊接啥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连线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