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在GPIOPinRead执行完就跑飞了。

楼主:
int temp;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

********************************************************************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PIN_6 |GPIO_PIN_7) );

**********************************************************************

temp=GPIOPinRead(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PIN_6 |GPIO_PIN_7) );

程序单步执行到上面再向下就进入到FaultISR(void)中了。请问是什么问题。另,temp单步执行的时候还有值,执行完上面的就error。

网友:
int temp;

改成LONG temp;看看

网友:
long也不行,而且TI的例程中有用int的。是不是管脚损坏了?请问有人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几个脚比较特殊,默认是 Jtag 功能,当 GPIO 使要先进行配置,不过小心,很有可能锁住。

网友:
0,1,2,3是JTAG,4,5,6,7不是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是第二个参数不能进行或吧?
GPIOPinRead(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PIN_6 |GPIO_PIN_7) );

网友:
可以。例程里就可以。

网友:
你确定是这个引起的吗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没有啊。求交流。。

网友:
一样的问题啊

网友:
一样的问题   求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