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4.2编译环境下的警告

楼主:
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vectors" without a SECTIONS specification

首先这个warning确实影响了我程序的运行。我在CCS3.3下编译无任何问题,下载到板子上也可很好运行。但是使用CCS4.2,将3.3文件转换到4.2版本中,出现了这个警告。生成的文件在板子上运行,无法得到预期的效果。这样排除板子和程序代码的问题。查看论坛上有过这个帖子,但是很遗憾,并没有说解决方法。上网查询可知问题大概出在CMD文件上。我仔细查看了我的CMD文件,确实没发现问题。现在可能的问题就出在CMD文件在CCS4.2的设置上,谁能告知下CCS4.2下的编译器选项中需要如何设置CMD文件?也请顺便帮忙检查下CMD文件,虽然自己检查没有问题,但是可能存在自己忽略的问题。

CMD文件代码:

MEMORY
{
 PAGE 0:
    PROG0(RWX)    : origin = 04000h   length = 08000h
    P_VECT(RIX)   : origin = 0FF80h   length = 00080h
 PAGE 1:
    DATA0(RW)     : origin = 0C000h   length = 04000h
}

SECTIONS
{
  .vectors              : { } > P_VECT      PAGE 0
  .text                 : { } > PROG0       PAGE 0
  .cinit                : { } > PROG0       PAGE 0
  .csldata              : { } > DATA0       PAGE 1
  .stack                : { } > DATA0       PAGE 1
  .sysstack             : { } > DATA0       PAGE 1
  .bss                  : { } > DATA0       PAGE 1
  .cio                  : { } > DATA0       PAGE 1
  .const                : { } > DATA0       PAGE 1
  .sysmem               : { } > DATA0       PAGE 1
}

DSPi器件是:TMS320VC5509A。CCS版本是:4.2.0.10018

code generate toos:TI v4.3.6

网友:
我自己已经把CCs4.2中的选项都尝试了,就是没得法。所以才求助的哈。

网友:
愿意与我讨论DSP开发中遇到的问题的,比如此类。请加我QQ:245506685.

网友:
这几天东改改西改改,终于调通了,去掉了这个warning.
CMD文件的改动如下: P_VECT(RIX)   : origin = 0FF80h   length = 00080h
该句中的length改为0100h.
.vectors              : { } > P_VECT      PAGE 0
去掉vector前的“。”。

网友:
不过这样编译出来的文件下载到芯片中运行还是有问题。

网友:
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