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脾气你用头把它算出来?

楼主: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define SQUARE(a) ((a)*(a)*(a))

#define SQL(a) ((a)*(a))

int main(void)

{
     int a = 5,d = 5,e= 5;

     int b = 0;

     int c  = 0;

     int f   = 0;

     c   = SQUARE(d++);

     b    =  SQUARE(++a);

    f    =  SQL(++e);

    cout<<f<<endl;
     cout<<c<<endl;

    cout<<b<<endl;
}

无聊看看。。。。。。。。。。。

如果你摸着你的良心说你没有用软件测试,那么给你奖励。。。。。。。。

期待大家上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clude using namespace std;   #define SQUARE(a) ((a)*(a)*(a)) #define SQL(a) ((a)*(a))   int main(void) {     int a = 5,d = 5,e= 5;     ...

c = 5*6*7

b = 6*7*8

f = 6*7

用了头、笔、草稿纸,必须得承认,我是蒙的。这些东西,基础得记住了就会算,没记住,那就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己用软件试哈吧。你一定会觉得这软件太烂了。。。哈哈。。期待你的表情。。。

网友:
b    392
c   125
f      49
程序输出结果

网友:
不同编译器出来的结果不一样???都出来三个不同结果了

1:  5*5*5           7*7*8          7*7

2:     5*5*5            6*7*8         6*7

3:      5*6*7           6*7*8         6*7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看你这结果就是VC++6.0的编译结果。。。。恩,不同的编译器下有不同的结果,不是编译器问题,是前缀的执行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软件试哈吧。你一定会觉得这软件太烂了。。。哈哈。。期待你的表情。。。

用MDK验证了一下,210、33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