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试430f5418时,有时候就一直复位

楼主:
在调试430f5418时,有时候就一直复位,我用12m的晶振。总共调试了10多块板子,都感觉正常的。就现在出现了问题。而且连续2个板子都是一样的,启动一段时间就自己复位。中断除了串口都没开。复位源在那个寄存器查看呢?没招了。

网友:
仿真的时候没出现过问题

仿真的时候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是不是看门狗设置的问题了?还有就是检查你的复位PIN是否有低电平的信号出现。

网友:
看门狗我都关掉了。

网友:
看看能导致复位的原因:
A POR is a device reset. A POR is only generated by the following three
events:
 Powering up the device
 A low signal on the RST/NMI pin when configured in the reset mode
 An SVS low condition when PORON = 1.
A PUC is always generated when a POR is generated, but a POR is not
generated by a PUC. The following events trigger a PUC:
 A POR signal
 Watchdog timer expiration when in watchdog mode only
 Watchdog timer security key violation
 A Flash memory security key violation
 A CPU instruction fetch from the peripheral address range 0h − 01FFh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能导致复位的原因:
A POR is a device reset. A POR is only generated by the following three
eve ...

查了手册,一直搞不懂PUC生成的最后一个条件,也就是A CPU instruction fetch from the peripheral address range 0h − 01FFh到底是什么意思,能解释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