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led 点阵 24引脚???

楼主:
我买了个8*8的点阵,是红色单色的,但是有24四个引脚,一般不是只有16个引脚吗,,跪求引脚定义。。。。

网友:
_Justin

我倒!
8*8表示的是单色点阵,也就是你的红色,而12*12管脚的其实也是8*8的点阵,只不过有两色,你再试试吧
假如你的12*12管脚的模块是共阴极的话,那么有八个脚是公共负极(共阴极),还有八个脚是一种颜色的控制端(跟单色点阵相似),那么还有八个角就是另一种颜色的控制端。
要确定管脚用一个2v左右的电源就可以,先确定一个公共端做好列(1~8)的标记,然后确定某一种颜色,确定其行(1~8),做好标记,在确定另一种颜色即可!

网友:
测一下不就好了,应该是双色的,但是是8*8“点”的,一个点有两个颜色

网友:
就是,楼主应该自己动手测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评分看错了,不过你要加油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问题一试便知啦

网友:
糗死了,谢谢各位哈。。。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真是菜鸟死了。。。 还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