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调试nrf24l01--续

楼主:
原帖不能编辑了,就新开一帖在这里,望斑竹谅解

目前为止,基于launchpad和nrf24l01的单向收发已经实现,程序在下面放出,还有很多要改进的,仅供参考。欢迎高手拍砖。

学习经历:

1.收到板子后查了下资料,发现很丰富啊,于是把24l01按launchpad的接口焊了块转接板,保留P1.3按键及P1.6LED作为简单的状态指示,其余引脚刚好够用,而电压也合适3.35V可以直接用,参看图片,TKS god....

2.调试发射

   先要调好发射端才能有保障的调试接收,但怎么确保发射端正常发送呢,我们可以通过读STATUS寄存器的第5位(TX_DS发送完成位)应该置一,第0位(TX_FULL发送缓冲区满)应该为0.可以做出初步判断,当然此时要禁止自动应答功能。附件有测试程序和相关文档供参考

3.搭建RX电路

 只有一块launchpad板子怎么调试接收呢,一晚上睡觉前突然想到不是还有一块送的2211么,不能浪费,干么不自己搭个最小系统来跑。之前定向思维傻掉了。于是自己用万用板焊了一块,外围很简单,用内部dco 省掉晶体,RST脚上拉,P1.6串2.2K电阻+led做简单指示,IC前端加个3.3V稳压,搞定。也可以用launchpad上的引出来用,可以调试了。把download好程序的2231移过来插上去,通电,运行OK。下一步开始在touchpad上用2211调接收端了。

4.用launchpad调试RX程序

  有了这么方便的板子,调试起来很简单,关键是看好时序及24l01的状态机,下面放上我最终调试成功的程序,仅供参考,调试时记得去掉TXD,RXD跳帽,否则肯能会影响时序。还有收集的一些资料,大家一起研究,共同进步。

上图

NRF24L01 学习笔记.pdf

网友:
回复 楼主:

言外之意是不用稳压芯片,不行?

网友:
好东东,谢谢楼主收下先

网友A:
感谢楼主上传的附件,最近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有点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上传的附件,最近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有点压力

其实要求不太高的话也挺简单的,主要就是SPI通讯和24l01的操作时序问题

网友B:
楼主的无线模块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现成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无线模块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现成呀?

向朋友讨得 ,所以没花钱 !板子很简单,就24l01加几个外围元件。

网友:
加入串口和PC通讯

一楼的帖子再次不能编辑,没占楼经验啊

这次加入了RX端收到的无线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到PC端,在超级终端打印出来显示,更方便直观,便于调试。

PS:为了连接PC,需要P1.1&P1.2作为TXD和RXD;于是就在接收端去掉了绿色LED跳线,断开了2.4G模块的IRQ中断脚,刚刚够用啊。

前面的例子接受用LED指示,比较抽象,既然launchpad有USB端口,于是仿照原板例程添加了UART和PC通讯的功能进去,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电脑的超级终端里看到TX端发送的数据了。昨晚调试到凌晨3点钟终于可以了,今天拍了段视频放上来先

下一步打算参照官方例程,把TX端的温度采样值通过24l01发过来,再由RX端打印到电脑上显示,就算做Temperature Sensor程序的2.4G版本吧

网友:
求教

nrf与单片机是咋接的啊?好像模块的工作电压是3.3v啊 其他引脚呢?咋连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nrf与单片机是咋接的啊?好像模块的工作电压是3.3v啊 其他引脚呢?咋连求解???

launchpad板子自带3.3稳压,自己DIY的小板上连接了个3端稳压器,如果你手头没有,也可以从launchpad板子的右下角电源插针上引出,之前最好万用表量一下。
连接方式看程序头文件定义

网友:
楼主的这套小发明的确很强悍,当然,恭喜你能做出这么好的东西,接下来就是把它完善完善咯

网友:
支持下。。。这个东东好玩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sbit SCK  = P0^0; // Master Out, Slave In pin (output)
sbit MISO = P0^1; // Master In, Slave Out pin (input)
sbit MOSI = P0^2; // Serial Clock pin, (output)
sbit CSN  = P0^3; // Slave Select pin, (output to CSN, nRF24L01)
楼主是这行程序么?(API.h)为什么是P0口呢?MSP430G2231貌似没有P0口啊,是不是P1口?楼主是不是写错了?不懂请拍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sbit SCK  = P0^0; // Master Out, Slave In pin (output)
sbit MISO = P0^1; // Master In, Slave Out pin (input)
sbit MOSI = P0^2; // Serial Clock pin, (output)
sbit CSN  = P0^3; // Slave Select pin, ( ...

那段是在51上的定义的,在这里我是注释掉了的,你用IAR打开就能看到了。
脚位定义是在SPI.C文件里
#define BIT(x)        (1 << (x))
#define CE        7
#define CSN       0
#define CLK       5
#define MOSI      1
#define MISO      4
#define IRQ       2
#define PORT     P1OUT
#define PDIR     P1DIR
#define PIN      P1IN

#define GLED     6
#define Key      3
//#define RLED     0  //此端口被占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到了,谢谢你啊,你的文档写的很多很详细啊,原本我看了一堆资料都没头绪,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始调试这个模块,看到你写的先调试发送,用了两个小方法测试,果然管用,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真的很感谢谢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照那篇“nrf24l01资料-调试-网络资源”里面讲的,把发射端调好了,绿灯会一闪一闪的。这个应该没错吧。但是,按照上面写的,把发射测试程序改了下,主程序里让他进入RX_MODE,在SPI.c中RX_MODE失能通道0自动应答,以及使能接收通道0,测试STATUS值换做0x40后,测试。绿灯只是闪烁三次就不再闪了,按下复位键后还是不会闪。是不是接收端接收的地方满了,按下复位键也不再闪是因为数据没有被清除?(拔下电源后再插上就行了,但还是闪三次)。求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照那篇“nrf24l01资料-调试-网络资源”里面讲的,把发射端调好了,绿灯会一闪一闪的。这个应该没错吧。但是,按照上面写的,把发射测试程序改了下,主程序里让他进入RX_MODE,在SPI.c中RX_MODE失能通道0自动应答, ...

你描述的我了解了个大概,你是想调试收发一体,我个人认为你应当一步步来。

首先先按文档描述单向发送调试成功,然后在其基础上调试接收,这样就有依据。当接收调试好以后,再修改程序,两边都要加入切换模式及自动应答,保证地址一致的情况下很容易成功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的,谢谢你。

网友:
楼主强大呀 , 学习一下 , 先

网友:
需要中

需要中。。。。。。

网友E:
请教下,430与51单片机之间可以用24l01进行通讯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nrf与单片机是咋接的啊?好像模块的工作电压是3.3v啊 其他引脚呢?咋连求解???

同问???

网友:
正在做,也参考一下。我想试着用自带的USCI模块调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430与51单片机之间可以用24l01进行通讯吗??
必须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问???
我用了3.3v稳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时钟不用设置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资料室挺多的了,还是要慢慢整理一下 啊

网友:
楼主辛苦 新手看不懂 期待 energia-0101E0008 风格程序中。。。

网友:
目前正在做这个,很有用,谢谢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DIY个三端稳压啊。要什么芯片???不用芯片,弄几个电容和二极管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G:

建议AMS1117-3.3  LM117-3.3这些稳压器。

资料地址:http://wenku.baidu.com/view/680fe8b9c77da26925c5b0ca.html

网友:
求教

主站的24l01怎么和从站的24l01匹配的 地址这不是很懂 请问一下地址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uchar TX_ADDRESS[TX_ADR_WIDTH]  = {0x34,0x43,0x10,0x10,0x01};        // Define a static TX address

看datasheet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答复!非常感谢!一个24l01主站可以和n个(大于6个)从站通信吗?主站主动询问,从站收到开始回复主站,这个怎么根据地址匹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答复!非常感谢!一个24l01主站可以和n个(大于6个)从站通信吗?主站主动询问,从站收到开始回复主站,这个怎么根据地址匹配的?
1对6的网上有资料,搜搜看。更多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的  谢谢啦

网友:
非常感谢您的代码,终于把24l01调通了
将SetRX_Mode里延时加大了几倍就能用了

网友:
引脚始终是让人受伤的东西。。。。。

网友:
如此好贴,必须学习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东东,谢谢楼主收下先

网友I:
shower.xu  大大,还在吗?
我用您的例子确实能实现收发功能,但是我把您的发射端改成发连续数后“1,2,3,4,5,......253,254,255”;
接收端收到的数据经常会漏数(收到的数据不连续),如何改善漏包的问题,请 shower.xu大大指导一下。
比如我收到的数据"1,3,4,5,8,9......"
您这个例子有漏包自动重发功能的么?还有,造成漏包应该不是传输距离的问题,我放远放近都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shower.xu  大大,还在吗?
我用您的例子确实能实现收发功能,但是我把您的发射端改成发连续数后“1,2, ...

几个建议:
1、打开硬件的自动重发功能。
2、自己做协议,带校验,要求终端收到后回复校验码,如果超时未回复重发。或者每组信息带上id,发送3~5组,这样减少漏接可能。
3、不使用板载天线,增加PA模块,尽量远离wifi等2.4G频段干扰源
前两个方法会减慢传输速率,但是一般的控制指令传递起来没有问题。
最后一个方法增加成本。

网友:
2401和单片机是直接连接还是接0电阻连接的

网友:
楼主用的是2231芯片吗

网友J:
请问楼主如何多对1通信,接收换成2553,如何串行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如何多对1通信,接收换成2553,如何串行通信,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4902-1-1.html
这里有例程供参考,但是是149的

网友:
楼主请问下,我没有2211,只有2231和2553,如何把接收改成2553,请指教下

网友J:
你程序里面我看是P0.0-0.5,而单片就是从P1.0开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程序里面我看是P0.0-0.5,而单片就是从P1.0开始的

我是用的IO模拟,所以只要更改脚位即可。

网友:
楼主,我用2553做接收,接收一通电LED2绿色的灯不亮,把发射也通电后LED2绿色的灯闪烁,按下发射的S2灯亮不闪烁,关掉发射的电源后接收的LED2绿色的灯不亮,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下楼主,如果再增加一个按键开关,比如是S3,和一个指示灯LED3,如果按下S2,接着再按下S3,LED2亮,如果按下S3,接着再按下S2,LED3亮,改如何实现

网友:
nrf24l01收发模式如何转换啊?

网友:
它能同时接收6个通道的数据,但RX_FIFO只有3个,这样不是一次只能读3组数据吗?24l01是如何处理的,上面说这6个通道共享这3个RX_FIFO,但是它是怎么识别的

网友:
楼主你那个通电后LED灯不停的闪烁,如何修改按下亮松开灭,请指教

网友K(2015-04-11):
楼主,把你那个与PC机通讯的给我发一下,非常感谢!
754538657@qq.com

网友L(2016-01-24):
谢谢楼主给我这么详细的指导,像你这样的好人值得敬佩,你能告诉我你的认识境界为什么这么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