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ADC检测波形的运算量!

楼主:
诸位大神,有没有哪位大神帮忙回下,怎么计算ADC的转换时间,采样时间。1KHz的信号,高脉冲最多可以sample多少个点?

网友:
有几个参数需要确定:
1、ADC的采样率。
2、高脉冲宽度。
这两个参数的话就基本可以计算高脉冲时能采到样点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再问一下啊:
1. 采样率是否是由SHS采样触发输入源选择位决定的?
我选择Timer_A OUT1, 输出大概200KHz的PWM波,分频因子选择1,那是否意味着采样周期
Tsample = 4 x Tadc12clk, 大概是20us.
2. 1KHz PWM信号,50%占空比,高脉冲宽度大概为500us.
3. 那转换时间,和存储时间要算进去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ADC的采样和转换时间可以从数据手册中查到。
高脉冲可以才几个点的简单计算方法是:高脉冲宽度/采样周期。这种计算方法可能存在1~2个点的误差。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看成流水处理的话,两个样点的时间间隔就是采样的时间间隔,存储和转换的时间可以不必过多考虑,但是从第一个样点确实会滞后一些 ,应该不影响你的处理

网友:
如果认为转换时间是从采样到输出数字码的时间,那么实际的转换时间就是1/Sample Rate,这个值是ADC自己的特性。如果指代的是采样之后的实际转换时间,那么就要查手册了,一般这个数据我们并不是很关心,因为对系统并没有参考价值,知道了实际的Sample Rate是最重要的。

采样时间是需要从D/S当中查到的,这个数值是和IC设计时候的采样保持电路有关,在D/S当中都会有具体表述。

计算高脉冲能够才多少个点,通过计算单位时间内脉冲的个数和高脉冲所占的比例可以得到单位时间按高脉冲所占的时间,将单位时间内ADC采样的数目(用Sample Rate来计算)乘以高脉冲所占的时间就能得到结果。

会有偏差产生,但是不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