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ADC10 介绍

楼主:
LaunchPad-ADC10介绍

ADC10简介

ADC10MSP430单片机的片上模数转换器,根据其命名大家知道转换位数为10比特。

该模块内部是一个SAR型的AD内核,可以在片内产生参考电压,并且具有数据传输控制器。

数据传输控制器能够在CPU不参与的情况下,完成AD数据向内存任意位置的传输。

         ADC特性:

Ø      最大转换速率大于200kHz

Ø      转换精度为10位。

Ø      采样保持器的采样周期可编程设置。

Ø      利用软件或者TimerA设置转换初始化。

Ø      编程选择片上电压参考源(2.5V或者1.5V)。

Ø      编程选择内部或者外部电压参考源。

Ø   8 个外部输入通道(在MSP430x22xx上有12个)。

Ø      具备对内部温度传感器、供电电压VCC和外部参考源的转换通道。

Ø      转换时钟源可选择。

Ø      多种采样模式:单通道、重复单通道、排序和重复排序

Ø      ADC的内核和参考源可分别单独关闭

Ø      用于自动控制数据传输的数据传输控制器

要掌握一个外设的使用,首先就需要清楚外设特点,以上就是MSP430自带的10AD的特性,这些特性将直接影响该AD的应用场合,希望初学的朋友们对这些特点在开始的时候能有个感性的认识。

有心的朋友们可以看出来,这些特性是我从英语的用户手册直接翻译过来的(有些感觉不太好表述,大家见谅了)。本不想写这些东西的,太教程话,但是想了想还是翻译过来了,毕竟需要了解下所用器件的特性,下面我就挑重点说了。

ADC10操作

1ADC10的转换值怎么计算

ADC10通过两个可编程的参考电压Vr+Vr-来定义转换电压的上下限。当输入电压大于等于Vr+,输出转换值为3FF;当输入电压小于Vr-,转换值为0

计算公式为:

        N = (Vin-Vr-)/(Vr+ - Vr-)

这个够EASY,跟普通的AD是完全一样的。

2ADC10的转换时钟选择

ADC10的时钟源可以是SMCLKMCLKACLK和内部的振荡器ADC10OSC,可以用ADC10SSELx来选择时钟源,并且设置ADC10DIVx可实现18的分频。

振荡器ADC10OSC根据不同的器件有所不同,这个需要根据具体的器件选择。

ADC的时钟必须在转换的过程中保持有效,如果在转换的过程中时钟失效,转换结果是无效的。

3ADC10模拟引脚选择

这个操作也很简单,模拟输入引脚和普通的IO是管脚复用的,所以当模拟信号输入的时候普通IO的功能其实对信号是有影响的。

你要做一件事把普通引脚功能关掉,使能ADC10AEx

 4ADC10的参考电压源

ADC10是有内部参考源的,REFON = 1时被打开。

REF2_5V = 1时,参考源为2.5V;为REF2_5V =  0的时候1.5V

REFOUT = 0时,内部参考源可以输出到Vref+

当然MSP430肯定是可以使用外部参考源的,这个时候可以关闭内部参考源来降低功耗。

MSP430还有自动关闭的功能,当ADC10的内核在没有进行转换的时候,会自动关闭;ADC10OSC也会自动关闭来降低功耗。(给力了,作为一个超低功耗产品,可以说是处心积虑啊!)

其实,现在的MCU外设的配置就像填空,就是一堆的寄存器,把对应的位填对了就OK

所以大家见到一堆寄存器的时候不要有畏难心理。寄存器越多,就说明分类越清晰,理解就越容易。

寄存器的列表我附在后面,供大家查阅(( ^_^ )不翻译了哈!)

咱们有问题随时版上讨论!

LaunchPad-ADC10 介绍.pdf

网友:
那叫一个顶

网友:
请教版主大人一个问题,我用10位AD转换采集1HZ正弦波,得到的1V电压值的数据量只有266,求教啊!!!!!!!!!!!!!!!!!!!!!!!!!!!!!!!!!!!!!!!!!!!!!!!!!!!!!!!!!!!!!!!!!!!!!!!!!!!!!!!!!!!!!!!!!!!!!!!!!!!!!!!!!!!!!!!!!!!!!!!!!

网友:
这是个安逸的东西儿!!!

帮楼主顶起!!  。

网友:
operation描述太多,有些搞不懂

网友:
不知道楼主对应ADC10的四种转换模式有什么高见,这四种转换模式有什么具体的应用,或者说应用的场合有什么不一样呢

网友A:
请教楼主,如何实现ADC10多路通道转换,如何读取各个通道的转换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如何实现ADC10多路通道转换,如何读取各个通道的转换值?
  1. //******************************************************************************
    //   MSP430G2x33/G2x53 Demo - ADC10, DTC Sample A1-0 16x, AVcc, Repeat Seq, DCO
    //
    //  Description: Use DTC to sample A1/A0 repeat sequence 16x(32 total samples)
    //  with reference to AVcc.  Software sets ADC10SC to trigger sample burst.
    //  In Mainloop MSP430 waits in LPM0 to save power until ADC10 conversion
    //  complete, ADC10_ISR will force exit from any LPMx in Mainloop on reti.
    //  ADC10 internal oscillator times sample period (16x) and conversion (13x).
    //  DTC transfers conversion code to RAM 200h - 240h.  ADC10(DTC) interrupt
    //  will return system active. P1.0 set at start of conversion burst, reset
    //  on completion.
    //
    //               MSP430G2x33/G2x53
    //            -----------------
    //        /|\|              XIN|-
    //         | |                 |
    //         --|RST          XOUT|-
    //           |                 |
    //       >---|P1.1/A1          |
    //       >---|P1.0/A0          |
    //
    //  D. Dang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December 2010
    //   Built with CCS Version 4.2.0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5.10
    //******************************************************************************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ADC10CTL1 = INCH_1 + CONSEQ_3;            // A1/A0, repeat multi channel
      ADC10CTL0 = ADC10SHT_2 + MSC + ADC10ON + ADC10IE;
      ADC10AE0 = 0x03;                          // P1.0,1 ADC option select
      ADC10DTC1 = 0x20;                         // 16 conversions

      for (;;)
      {
        ADC10CTL0 &= ~ENC;
        while (ADC10CTL1 & BUSY);               // Wait if ADC10 core is active
        ADC10SA = 0x200;                        // Data buffer start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ready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LPM0, ADC10_ISR will force exit
        _NOP();                                 // space for debugger
        _NOP();                                 // Set Breakpoint here to read ADC
      }
    }

    // ADC1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 (void)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

网友:
请问楼主
ADC10DTC1 = 0x20;                         // 16 conversions
ADC10DTC1 = 0x20;                         // 32 conversions
这两句是怎么回事啊?
还有这个ADC10DTC1到底是实现什么功能的?
谢谢!

网友:
正在学习呢,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对g2553中ADC10AE0寄存器我有疑问,当初我把这个全部置1 ,AD采样正常工作;把ADC10AE0置0其还是正常工作,有没有谁验证一下给我个答复啊。说到置0置1这个问题,我还有一点向大家请教:
   在io中断中,把io设置成片上外设,或把他设置成普通io,其对中断也没影响,希望大侠验证后不吝赐教啊!万分感谢!

网友:
绝对要顶!!这几天一直在看adc,楼主威武!!!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  很好资料

网友:
个人感觉要是把寄存器弄懂了就行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非常好  果断顶了

网友:
说到重点

网友:
没有实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