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S系列EPI的探讨

楼主:
TI M3的高级版本,比如9BXX系列带有外扩SDRAM的接口,ST的好像没有,这里面想谈谈EPI的使用,大家可以一起讨论;

TIEPI基本工作模式有:

1同步动态随机访问存储器(SDRAM)模式

支持16位宽的SDRAM,最高达到50MHZ,复用地址与数据管脚。

2主机总线(HB)模式

传统的8/16位微控制器总线接口,可兼容PIC,8051AVR等单片机。

可访问SRAMNOR FLSH其他的并行总线设备,非复用下寻址能力达到1MB,复用模式下寻址可以达到256MB

3通用模式:

可以通CPLD或者FPGA进行快速的数据交换,数据宽度可以达到32位,数据速率可以达到150MB/S .

4并行GPIO模式

132位,必须经由FIFO输入输出,速度可控。

4总模式可以比较随意选择,外扩SDRAMFPGA,或者其他单片机应该不在话下,

看数据手册,写寄存器是一种方式,如果偷懒可以直接用库函数选择模式:

EPIModeSet

设置使用的 EPI 模式.

Prototype:

void

EPIModeSet(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Mode)

Parameters:

ulBase EPI模式的基础地址.

ulMode 使用的 EPI 模式.

Description:

设置EPI外设的使用模式

EPI_MODE_GENERAL -通用模式

EPI_MODE_SDRAM -同步动态随机访问存储器(SDRAM)模式

EPI_MODE_HB8 -主机总线(HB)模式

EPI_MODE_DISABLE – GPIO模式

Returns:

网友:
EPI时钟也需要注意:

EPIDividerSet

设置 EPI 模式的时钟分频器

Prototype:

void

EPIDividerSet(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Divider)

Parameters:

ulBase : EPI 模式的基址

ulDivider 设置时钟分频器接到外边接口的值(0-65535).

Description:

 ulDivider值是根据下列公式计算的系统时钟来自EPI时钟速率。

EPIClock = (Divider == 0) ? SysClk : (SysClk / (((Divider / 2) + 1) *2))

Divider0,时取系统时钟。不为零的时候取SysClk / (((Divider / 2) + 1) *2)

Returns:

.

本人在实验用EPI外接SDRAM,接收和发送都比较成功,使用的SDRAM为并行接口的SDRAM,差不多有2M,可以随意按地址写数据。

不知道有没有网友使用过EPI外接FPGA的,这个TI有例程。外接单片机也是个好的选择。

对于一些朋友提到的外接TFT液晶屏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外接MCU并行接口的TFT。

网友:
回复 网友A:

ST的有扩TFT,NOR/NAND FLASH,SRAM,PSRAM,扩SDRAM没有。。。。因为ST是挂接在FSMC上面的,这又是个静态存储器的控制总线。。。。。。

网友:
楼主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有点疑问想向您咨询一下,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做了一个用GP MODE连接PFGA的

网友:
有SRAM的例程看看没

网友:
我也很想用EPI直接接到TFT呢,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EPI连接FPGA,是配置EPI的GPIO引脚就可以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很久没来这里了。才看到。具体的配置如下:
void EPI_Init()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EPI0);         //使能EPI模块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D);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E);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G);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H);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J);

         GPIOPinConfigure(GPIO_PH3_EPI0S0);                                 //引脚设置
         GPIOPinConfigure(GPIO_PH2_EPI0S1);
         GPIOPinConfigure(GPIO_PC4_EPI0S2);
         GPIOPinConfigure(GPIO_PC5_EPI0S3);
         GPIOPinConfigure(GPIO_PC6_EPI0S4);
         GPIOPinConfigure(GPIO_PC7_EPI0S5);
         GPIOPinConfigure(GPIO_PH0_EPI0S6);
         GPIOPinConfigure(GPIO_PH1_EPI0S7);
         GPIOPinConfigure(GPIO_PH7_EPI0S27);
     GPIOPinConfigure(GPIO_PD5_EPI0S28);
         GPIOPinConfigure(GPIO_PD6_EPI0S29);
//         GPIOPinConfigure(GPIO_PJ6_EPI0S30);
         GPIOPinConfigure(GPIO_PG7_EPI0S31);

         GPIOPinTypeEPI(GPIO_PORTH_BASE,GPIO_PIN_3 );  //D0
         GPIOPinTypeEPI(GPIO_PORTH_BASE,GPIO_PIN_2 );  //D1
         GPIOPinTypeEPI(GPIO_PORTC_BASE,GPIO_PIN_4 );  //D2
         GPIOPinTypeEPI(GPIO_PORTC_BASE,GPIO_PIN_5 );  //D3
         GPIOPinTypeEPI(GPIO_PORTC_BASE,GPIO_PIN_6 );  //D4
         GPIOPinTypeEPI(GPIO_PORTC_BASE,GPIO_PIN_7 );  //D5
         GPIOPinTypeEPI(GPIO_PORTH_BASE,GPIO_PIN_0 );  //D6
         GPIOPinTypeEPI(GPIO_PORTH_BASE,GPIO_PIN_1 );  //D7
         GPIOPinTypeEPI(GPIO_PORTH_BASE,GPIO_PIN_7 );  //iRDY
         GPIOPinTypeEPI(GPIO_PORTD_BASE,GPIO_PIN_5 );  //WR
         GPIOPinTypeEPI(GPIO_PORTD_BASE,GPIO_PIN_6 );  //RD
//         GPIOPinTypeEPI(GPIO_PORTJ_BASE,GPIO_PIN_6 );  //FRAME
         GPIOPinTypeEPI(GPIO_PORTG_BASE,GPIO_PIN_7 );  //clk

         EPIModeSet(EPI0_BASE,EPI_MODE_GENERAL);
         EPIConfigGPModeSet(EPI0_BASE,EPI_GPMODE_ASIZE_NONE|EPI_GPMODE_DSIZE_8|EPI_GPMODE_RDYEN|EPI_GPMODE_CLKPIN|EPI_GPMODE_READ2CYCLE|EPI_GPMODE_READWRITE,0,0);
//         HWREG(EPI0_BASE + EPI_O_GPCFG2) =0x00000000;
//         HWREG(EPI0_BASE + EPI_O_GPCFG) =0x90240000;
//         EPIConfigGPModeSet(EPI0_BASE,EPI_GPMODE_ASIZE_NONE|EPI_GPMODE_DSIZE_8|EPI_GPMODE_CLKGATE|EPI_GPMODE_CLKPIN|EPI_GPMODE_READ2CYCLE|EPI_GPMODE_READWRITE,0,0);

         EPIFIFOConfig(EPI0_BASE,EPI_FIFO_CONFIG_RX_FULL);
         EPIDividerSet(EPI0_BASE, 0);                                   //50M

         EPIIntEnable(EPI0_BASE,EPI_INT_RXREQ);                   //接收中断
         IntEnable(INT_EPI0);
         IntMasterEnable();

/*         HWREG(EPI0_BASE + EPI_O_ADDRMAP) = 0x00000000;        //no per addr,256b ram
         HWREG(EPI0_BASE + EPI_O_RSIZE0)  =        0x00000001;        //8bit data
         HWREG(EPI0_BASE + EPI_O_RADDR0)  = 0x00000000;        //current addr          */

         EPINonBlockingReadConfigure(EPI0_BASE,0,EPI_NBCONFIG_SIZE_8,0);

}

网友:
我用EPI直接到LCD的驱动的(SSD1963)
速度还可以
但感觉不到什么优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