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VTTL3.3V 和LVCMOS3.3V

楼主:
在FPGA/CPLD中有两种电平,LVTTL3.3V和LVCMOS3.3V,不知道这两种具体的区别在哪里?

从输出地高低电平来看,他们又能互相驱动

望高手指教!

网友:
区别在于输入门限稍有不同:
3.3V LVTTL:
Vcc:3.3V;VOH>=2.4V;VOL<=0.4V;VIH>=2.0V;VIL<=0.8V。
3.3V LVCMOS:
Vcc:3.3V;VOH>=3.2V;VOL<=0.1V;VIH>=2.0V;VIL<=0.7V。
互相驱动时,看VO和VI是否满足即可,二者的输入门限几乎相同,CMOS的导通内阻地,输出幅值接近Vcc和GND。